电磁感应无线充电设计

楼主:
新人求解。。。小弟自己做设计做一个简易的无线充电电路。。。用的2M晶振。。接收端的空载电压近距离测出来还可以,但是没有足够大的电流能驱动负载啊。。怎么改进啊。。

网友:
有大神帮忙吗

网友:
“接收端的空载电压近距离测出来还可以,但是没有足够大的电流能驱动负载啊”
谁也无法解决。

网友:
确实不理解“没有足够大的电流能驱动负载啊”

线圈的线径越粗承受的电流就越大,当然还与频率,输出电流应该是和感应距离吧

网友:
线圈的线径越粗承受的电流就越大,线圈的直径越大传送就远当然还要输入电压高距离也大, 距离越大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