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驱动LCD1602程序,及注意事项。

楼主:
捣鼓STM32F051带的1602屏,屏是新买的,开始怎么也搞不亮,又把我很早使用的屏 ----- 用几个HD44100的屏拿出来,接上去仍然不亮,观察LCD,没有任何加上电的迹象!

反复看手册,VO的偏压端是按照手册上说明的去做的,不应该有问题,但后来还是怀疑了它,就拿了个电位器来这个电压,从5V调到0V,呵呵,发现LCD有反应了。
原来,就是这个VO端的电压不正确所致,正常显示时,电压0.1V多,与手册上说的3~5V相差太远!!  ---------------------是不是有点坑人啊?

现在把那个手册帖出来,

网友:
下面给出程序:

/*
  ******************************************************************************
  * File Name          : Lcd.c
  * Author             : dontium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procedure for the LCD 1602
  ******************************************************************************
*/

#include "F051_hardwaer.h"

#include "lcd.h"

void LcdDelay(uint16_t dl)
{
    uint16_t i;
    for ( i = 0; i < dl ; i++)
    {
        __asm ( " nop ");
        __asm ( " nop ");
        __asm ( " nop ");
    }
}

//mode: =0 write command,  =1 write Data
//dat
void LcdWrite(uint8_t dat,uint8_t mode)
{
    uint16_t temp;

    LcdDelay(500);

    LCD_RW_WRITE();
    if ( mode )
        LCD_RSDAT();
    else
        LCD_RSCOM();
    LCD_ENABLE();

    temp = (uint16_t) GPIOB->ODR;
    temp &= 0xFF00;
    temp |= dat;
    GPIOB->ODR = temp;

    LCD_DISABLE();
    LcdDelay(1);
    LCD_RW_READ();

}
//LCD1602 Initialization
void LcdInit(void)
{
    uint8_t i;
    Delay_mS(15);
        LcdWrite(0x38,0);//16*2 display,5*7 dot matrix,8bit port
    Delay_mS(10);
        LcdWrite(0x0f,0);//display on ,cursor start and flash
    Delay_mS(10);
        LcdWrite(0x06,0);// character Increment , Cursor Increment ,
    Delay_mS(10);
        LcdWrite(0x01,0);// clear

    for( i = 0 ; i < 16 ; i++)
    {
        table1[i] = i+0x30;
        table2[i] = i+0x40;
    }
    table1[2] = ':';
    table1[5] = ':';

}

void LcdClear(void)
{
    LcdWrite(1,0);
}
void LcdReturn(void)
{
    LcdWrite(2,0);
}

uint8_t table1[16],table2[16];

//Cursor Location
void lcd162a_LocateXY(uint8_t posx,uint8_t posy)
{
uint8_t temp;
temp=posx & 0xf;
posy &= 0x01;
if(posy) temp |=0x40;
temp |=0x80;
LcdWrite(temp,0);
}
// Display a character
//x:0~15
//y:0~1
void LcdWriteChar(void)//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Wdata)
{
    uint8_t i;
    lcd162a_LocateXY(0,0);
    for ( i = 0 ; i < 16 ; i++ )
    {
        LcdWrite(table1[15-i],1);
    }
    lcd162a_LocateXY(0,1);
    for ( i = 0 ; i < 16 ; i++ )
    {
        LcdWrite(table2[i],1);
    }
}

/*********************************      end file     ***********************************/

网友:
开始也曾怀疑过3.3V器件与5V器件不能匹配的问题,但是,看LCD1602手册上的输入电平要求,STM32完全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给出程序:

/*
  ******************************************************** ...

gpio初始化了吗?

网友B:
楼主,如果你在8位机时代就用过1602, 应该记得VLCD那个脚是要接电位器调对比度的。
这里怨不得厂家,你没看仔细,人家写的是 (Vdd-Vo) 范围是 3.0~5.0V,  所以Vo接近0V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你在8位机时代就用过1602, 应该记得VLCD那个脚是要接电位器调对比度的。
这里怨不得厂家,你没 ...

哎呀,原来是我的失误,
它上面又加个括号说明,真的没有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