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驱动器测试电路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这是ADC驱动器ADA4932-1的基本等效测试电路,我在multism中进行仿真,红色波形是输入信号,另一个是输出波形,输出的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缩小了1/2,数据手册上写的G=1,不是应该增益为1吗?怎么输出波形缩小了呢?还有这个等效测试电路有什么用呢?

网友:
"输出的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缩小了1/2,数据手册上写的G=1,不是应该增益为1吗?"
仿真图中R7与R2分压(50/53.6)差不多就是1/2。

网友A:
“输出的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缩小了1/2,数据手册上写的G=1,不是应该增益为1吗?”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上些的G=1,是从哪一点到哪一点G=1。

网友B:
嗨…… ,这都是学校教的,不教电路原理,上来就教仿真、仿真!

误人啊

网友C:
仿真个蛋蛋 ,直接上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个蛋蛋 ,直接上板子

主要是对这器件的好多参数都不懂,仿真能够理解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缩小了1/2,数据手册上写的G=1,不是应该增益为1吗?”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上些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您看上面的图形,53.6欧是经过与信号源输出阻抗(内阻)50欧进行匹配的电阻值,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匹配呢?如果不匹配的话,1Vp-p的信号源,放大增益为1时,经过单端输入,差分输出,输出范围为-0.5V - +0.5V,匹配的话,输出为-0.25V - +0.25V,这样不就把原来的信号给缩小了吗?不是说集成运放的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吗,电阻越大从信号源获得的电压越大?阻抗匹配后,电阻与信号源内阻一样大,获得的电压就只有一半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嗨…… ,这都是学校教的,不教电路原理,上来就教仿真、仿真!

误人啊

“这都是学校教的,不教电路原理,上来就教仿真、仿真!”
同感。
不懂电路原理,仿真出了错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您看上面的图形,53.6欧是经过与信号源输出阻抗(内阻)50欧进行匹配的电阻值,为什 ...

53.6欧是经过与信号源输出阻抗(内阻)50欧进行匹配的电阻值,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匹配呢?

为了和输入用的50欧同轴电缆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嗨…… ,这都是学校教的,不教电路原理,上来就教仿真、仿真!

误人啊

原理我也看了,比如输出共模电压这个参数,仿真一下,了解的清除一点,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6欧是经过与信号源输出阻抗(内阻)50欧进行匹配的电阻值,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匹配呢?

为了和输入用 ...

我只知道要采集的信号 电压是-5V - +5V,频率小于200KHZ,这样还能设计ADC驱动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您看上面的图形,53.6欧是经过与信号源输出阻抗(内阻)50欧进行匹配的电阻值,为什 ...

“不是说集成运放的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吗,电阻越大从信号源获得的电压越大?阻抗匹配后,电阻与信号源内阻一样大,获得的电压就只有一半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这样可以避免同轴电缆中信号反射,获得最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要采集的信号 电压是-5V - +5V,频率小于200KHZ,这样还能设计ADC驱动器吗?

“这样还能设计ADC驱动器吗?”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能设计ADC驱动器吗?”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ADC是差分输入,信号是单端的,应该需要差分驱动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C是差分输入,信号是单端的,应该需要差分驱动器吧

“ADC是差分输入,信号是单端的,应该需要差分驱动器吧”
也不一定。
差分驱动器可以用运放搭成,不一定要用专门的差分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