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VL53L0X的看看, 读取IC产品ID号不对,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用过VL53L0X的看看, 读取IC产品ID号不对,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并且一直报错误号-6(测距中断状态错误)
工作正常ID号为“VL53L0CXV0DH/1$1”, 不正常的是“A531536RL0488”  。  焊了几个都是这个错误,但焊从拆下的VL53L0X就工作正常,所以怀疑是假的,或型号不对。
驱动采用的是官方的库,STM32F042主控。

下面是我从拆下的VL53L0X,焊到自已PCB板上,读到的ID号,换上后工作正常。

网友:
在哪买的传感器?
从你说的情况上看,如果同样的板子放原来的传感器都好用,换上你新买的就有问题
肯定是新买的传感器有问题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VL53L0X也是比较先进的传感器了,能仿造的可能性不大
弄个砖头拿出来卖这种赤裸的坑骗也不应该发生

建议你联系卖家,说说这种情况
测试阶段还是建议找正规代理商或者知名的现货网站去买

网友A:
在中发的一个代理那买的。 联系过了,他说是正品。
调了一个多星期了,由于是自己手工焊接,一开始总是认为焊接问题,或程序原因,直到最后才想到可能是芯片原因。

网友A:
我怀疑可能是别人订做的,被我给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发的一个代理那买的。 联系过了,他说是正品。
调了一个多星期了,由于是自己手工焊接,一开始总是认 ...

找代理要几个样片或者到MOUSER上买几个样品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可能是别人订做的,被我给买了。

这东西也有订制的吗?
求管理员问问ST那边的人看下@nmg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也有订制的吗?
求管理员问问ST那边的人看下@nmg

好的。

网友:
@lb8820265,见你用过这个传感器,能否先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诡异,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芯片有两个不同的批次,相关的性还不同。
建议去贸泽电子这样的网站去买几个试试。

网友:
正在等到货,从正规渠道买的,到时再试试!

网友:
从立创商城买的芯片工作正常。
可以确定买到假货了!

网友:
楼主,你好

我刚刚买了一个VL53L0X的激光传感器,我用电脑连接这个测距传感器,但是它的地址是52,

因为将来我可能要连接多个这样的传感器

我要怎样修改它的地址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刚刚买了一个VL53L0X的激光传感器,我用电脑连接这个测距传感器,但是它的地址是52,

...

This chapter shows how multiple VL53L0X devices can be used on a board design while
only using a single I2C interface to interact with all the devices.

http://www.st.com/resource/en/application_note/dm0028048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刚刚买了一个VL53L0X的激光传感器,我用电脑连接这个测距传感器,但是它的地址是52,

...

截图

网友:
Xshutdown相当于芯片的使能引脚!你可以用IO口控制,在多个芯片时,同一时间只有一个芯片使能,然后一个个的操作。官网上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修改 IC地址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