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美的“热之浪”暖风机清灰(多图慎入)

楼主:
       前段时间邻居搬家了,送来一个美的的暖风机,说是不要了,反正闲来没事,就捣鼓拆来看看。
先上个全图,光看外表,就知道里面有多脏了,怪不得人家都不想要了!

背面进风口

产品标签

水位指示+排气孔

比较小的电源插头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hangdaijinqf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拆机好帮手-BOSS充电钻

按住主机背面进气口按板卡子,取下按板和空气过滤网,太脏了,不忍直视,想想这样吹出来的热风都不敢呼吸!

取下后面四颗螺丝

分离前后壳子

露出内部

加湿和电源指示灯板+电源开关+加热选择开关
电源转接板
风扇电机

PTC陶瓷加热体

里面夹了个RY130 温度保险丝

去掉PTC陶瓷加热体盖子两头的长螺丝和温度保险丝处的螺丝

PTC陶瓷加热体盖子打开,露出PTC陶瓷加热体

最大1500W的PTC陶瓷加热体,分成两段

弱档对应的PTC陶瓷加热体

另外一段PTC陶瓷加热体

强档对应的PTC陶瓷加热体

PTC陶瓷加热体上的灰也不少啊

同时PTC陶瓷加热体处的温度保险丝也露出了

拔掉套管

RY130保险丝特写,具体的参数是型号RY130,250V,10A,130℃

开始拆加湿器

拆掉加湿器上的螺丝(3颗,还有两颗在加湿器容器两头)

加湿器细管上也有一小段加热丝,管上夹了一个温控开关和一个温度保险丝,先取下温控开关

温控开关特写,型号是KSD301,参数是250V,10A,120℃

接着取下温度保险丝

有点烧黑了,比PTC陶瓷加热体处的保险丝发热量要大得多啊,RY150保险丝特写,具体的参数是型号RY150,250V,10A,150℃

拆下加热强度开关

注意旋钮帽不能搞丢了,装回去的时候要先将旋钮帽装进去再装开关

下面开始拆涡轮式风扇,皆是灰啊

先从扇叶这边将电机轴上的卡片去掉,拔掉扇叶

再从另一边拆掉固定电机的三颗螺丝

最后拆下电源线卡子,此处的螺丝比较啃爹,居然要用U型螺丝刀,幸亏我的工具全

再拆掉出风孔处的壳子

下面是全部的内部元件图

接下来就是迫不及待的将这些外壳配件等拿去洗干净(强迫症),然后晾在阳台上

晾干配件后,按顺序装回,这是洗干净恢复后的整机,电源头换了个公牛的,可以弯曲

最后就是测试性能,得用个电力监控仪

先打开加湿开关

只开加湿器,整机功率为68W左右,湿气正常

再把加热打开,强度选择弱档,整机功率大约850W,出热风,热量一般

然后强度选择强档,整机功率大约1500W,出热风,热量高,说明整机功能正常,比起用小太阳更环保和健康,这个冬天不会冷了!

最后介绍下这个暖风机的工作原理:
该暖风机为台式结构,整机主要由前后壳、加湿容器、小功率发热器、PTC陶瓷发热体、涡轮式风机、空气过滤网和控制板组成,凉空气从后壳进入,过滤加热后,暖风从前壳出风口吹出。整机电路下图所示,FU1、FU2是热保护器,S1是暖风功率选择开关,LED1是暖风电源指示灯,FTC1、PTC2是陶瓷发热体,S2是加湿开关,ST是限温器,LED2是加湿电源指示灯,EH是加湿发热器。将S1旋至“低”挡,PTC1加热空气,M转动送出暖风;将S2旋至“高”挡,PTC1、PTC2同时加热空气,M转动送出热风。S1处于“低”、“高”挡,LED1均处于点亮状态。PTC1与PTC2具有温度自限特性,可使温度恒定。
 需要加湿时,先往加湿容器注水至“满水位置,闭合S2,LED2点亮,EH将水加热,当加湿孔冒出水蒸汽即进入加湿状态,使室内空气保持一定湿度。加湿容器若水量不足,ST间断通断电源,LED2交替亮灭,提示应补充水量。

网友A:
厉害,就欣赏这种化腐朽为神奇,自己的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就欣赏这种化腐朽为神奇,自己的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

哈哈   谢谢版主谬赞  平时看见东西就想拆  强迫性  现在主要是没时间  要陪小孩  哈哈

网友B:
很巧妙的方法,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巧妙的方法,有创意。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