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用430G2553搭建一个基于MAX6675的热电偶温度采样电路!!!求各路大神们指点!!!

楼主:
现用430G2553搭建一个基于MAX6675的热电偶温度采样电路,可是没有做过!求采样程序和指点!多谢!可有偿服务!

网友A:
MAX6675是一个串性读取数据方式,直接用io产生相应的时序读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6675是一个串性读取数据方式,直接用io产生相应的时序读取即可

可是我不太会用啊...   请问您有历程吗?

网友:
MAX6675 是带有冷端补偿的K型热电偶至数字转换(0°C至+1024°C)

你具体要做什么产品,我可以发一下典型电路图给你参考

网友:
网上有代码可直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