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8采样频率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关于ADS1258采样频率的问题
我的ADS1258外挂传感器芯片,用MCU来访问,如果我的MCU对ADC芯片的采样频率设置为500HZ,那么,我的传感器信号波形上也出现500hz,我的电源纹波也出现500hz频率,采样频率改了,这些个信号的频率也改了,究竟是为什么呢?ADC芯片不应该这样,芯片内部应该做了相关处理,理论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
求解!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读ADC时,哪个器件用电过大?或者,在同一条线上,有两个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读ADC时,哪个器件用电过大?或者,在同一条线上,有两个输出的。

ADC芯片是单独用基准电源供电的,其他芯片用电过大会影响它吗?供电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确实是基准电源纹波上才有这个频率,不是所有的纹波上都有
在同一条线上,有两个输出?这个“一条线”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B:
纹波是有幅值的,所说的500hz频率纹波多少mV?
如怀疑是供电造成,可以这样分析
电源纹波与电源的开关频率有关,而电源噪声的频率比开关频率要高很多

而采样频率改了,这些个信号的频率也改了,加上电源的供电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不考虑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纹波是有幅值的,所说的500hz频率纹波多少mV?
如怀疑是供电造成,可以这样分析
电源纹波与电源的开关频率 ...

我测试了很多,之前怀疑是供电造成的,后来测试发现不是,就是ADC芯片造成的,因为采样频率变了,我的电源纹波上的频率也变,所以应该是ADC芯片的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会这样。TI的工程师没有答复。

网友: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关于ADS1258采样频率的问题
我的ADS1258外挂传感器芯片,用MCU来访问,如果我的MCU对ADC芯片的采样频率设置为500HZ,那么,我的传感器信号波形上也出现500hz,我的电源纹波也出现500hz频率,采样频率改了,这些个信号的频率也改了,究竟是为什么呢?ADC芯片不应该这样,芯片内部应该做了相关处理,理论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
求解!

你说的传感器信号波形上也出现500hz是说传感器的输入信号受到ADC影响了吗?
ADS1258好像没有输入缓冲,传感器输入电流较弱时是不是需要加缓冲器?

AVDD转换时的电流消耗比正常情况下要大一些,你说的基准电源的驱动能力能否满足要求?

最好发一个电路图,分析起来会方便一些哦

网友:
传感器侧加了运算放大器的,应该没有问题,参考基准电源采用芯片ADR4550,5V采用SPX3819,500ma的供电能力

网友:
看看你板上的地线怎么回事吧,回流路径畅通吗?不要出现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