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ear LT6703迟滞比较器高低阈值计算

楼主:
小弟新人,刚接触比较器,最近需要做一个超低功耗比较器,并且比较器的电源只能是给电容充电的电压,即电容的上升电压,目前选的是LInear的LT6703,内置0.4v基准电压,需要设计高阈值2v~2.6v左右,低阈值要大于0.7v,并且当输入电压低于0.7v,比较器最好直接输出0电压,设计的目的在于监测电容电压,达到高阈值,比较器输出高电压,使能升压芯片给负载供电,当电容电压低于低阈值时,比较器直接输出0,关闭升压芯片,电容继续充电,再上升至高阈值后开启升压芯片,负载供电,以此循环。
目前以锯齿波电压源模拟电容的充电放电,高阈值通过2个电阻改变,但是低阈值一直都是0.4v无法改变,请大神指导下如何同时改变高低阈值。
小弟对比较器了解很少,希望大神指导。

网友:
上面结果图显示的不清楚,这个更清楚

网友A:
你要鱼? 还是要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鱼? 还是要渔?

老大,我想要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想要渔

渔: 元件值可以通过解方程组来求得. 手机流量上网, 就不发图了, 中学数学而已.
鱼: 输出端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取100K为例, 输出高的反馈电阻应减掉100K, 则正相输入端的上分压电阻, 下分压电阻, 反馈电阻, 输出上拉电阻取值比为1000:371.38:486.07:100, 分别取1M, 360K, 470K, 100K为宜.
不过此项目有1个问题: 比较器的供电电压, 0.7V能否工作是个问题.

网友A:
实际上, 你调试中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0.7 1, 用另一个比较器去改变电阻网络的值;
2, 用二极管去改变阈值;
3, 在正输入端并个适当的电容.
可能需要1种或多种一起用, 这也算渔的部份, 留楼主自已去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 你调试中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0.7

谢谢老大,目前这个项目时间紧迫,我暂使用另外一个方法解决,目前仿真没有问题,下面实物测试,先拿出东西交差。
关于这个比较器的问题,待前面测试没有问题后,再回来思考看看,毕竟用这个比较器功耗应该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