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助 求助

楼主(2017-05-19):
求助 求助
求大神指点怎么才能下载成功,keil5.12下载进入不了运行程序界面,build output窗口一直显示application running

网友A:
问问题应该先说清楚你的环境:是绿色版的还是安装版的?安装过程有无出现以外?安装在什么系统上?等,而后再有别人想想是什么问题,你说是吗?

网友B:
Keil MDK 5.1最好是不要安装绿色的
楼主出现的问题估计两种情况
1.软件下载器件选项时是没有自动识别连接上的MCU,
解决办法是 Project---Manage--Pack Installer...
2.选择要连接的下载器如jlink后,要设置一下菜单栏flash-config 打开后有个setting . 在Reset and Run 打上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