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5芯积分
求大神指点,keil5 点击下载运行按钮后就一直进入不了调试界面,build output窗口一直显示application running....

网友:
来自 2楼

谢谢各位了,已经解决了,trace里有个enable选项,去掉就好了

网友A:
看看DEBUG设置,是不是没把芯片内部的FLASH添加进去?

网友:
魔术棒设置了吗?仿真器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DEBUG设置,是不是没把芯片内部的FLASH添加进去?

是这里设置吗
我用的是w7系统的,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debug进去看看啊
放大镜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