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附件检测电路的工作原理(电流环)

楼主:
1芯积分
附件是电路图,这是一款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的一部分,主要是检测马达线圈的电流,求救高手帮忙解答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过程,非常感谢!!!

网友:
进入编辑状态重新上传一下附件吧
如果是图片可以直接传上来 如下图

网友A:
你的图呢?附件哪里?

网友:
补上图片了

网友:
运放的放大倍数怎样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呢?附件哪里?

上图了

网友:
第一级运放,是个差动放大器。第二级运放,是个简单的电压跟随器。两级之间R7C15构成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转折频率相当高)。
第三片,图中没有标注(前两级标注了型号),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B:
疑惑的是:图中左上角标注“R3 and R4 ……”,可是我在图中没有找到R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疑惑的是:图中左上角标注“R3 and R4 ……”,可是我在图中没有找到R4。

R3 AND R4应该是标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 AND R4应该是标错了

此电路测量电流,实际上测量的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电流采样电阻联接在图中最左边标号SHUNT与三角形地线之间(shunt的意思是“分流器”)。该电压信号经第一级差动幅度第二级跟随后由标号SUT_OUT处输出。
右边的芯片及其附属电路,可能与电流测量无关。该芯片仅仅是使用电流测量的结果SUT_O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 AND R4应该是标错了

所谓分流器,通常由锰铜制成,有四个端子:两个较大的电流端子和两个较小的电压端子。测量电路接在电压端子上,而电流端子用来接入负载电流。
分流器有各种规格,绝大多数在额定电流时两电压端子之间电压为75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 AND R4应该是标错了

4楼电路,三角形地线应该接到SHUNT(分流器)下面的电流端子上,分流器上面的电流端子接电动机。而电阻R1R2左端应该接到分流器的两个电压端子上。图中R1左端接地,是不对的。如果R1接地(接到分流器的电流端子上),那么第一级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差动放大器。

网友:
这个电流检测主要是检测电机电流大小的,第一个运放的正相输入端是经过小阻值检测电阻来检测线圈的电流的,然后输入电压信号放大10倍后,再到电压追随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