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 经典插针核心板 辉为科技

楼主:
HW335X-CORE核心板硬件手册
描述:本文档对HW335X-CORE核心板的 资源、工作环境、机械特性、引脚定义及底板设计注意事项 进行了描述。
1.资源介绍1.1 CPU
HW335X-CORE是基于TI AM335X工业级处理器的嵌入式核心板。采用32位RISC ARM CortexTM-A8架构,主频800MHz,及32KB L1、256KB L2二级缓存。
默认出厂CPU型号,采用无铅工艺的AM3352BZCZDL80,如下图:
处理器拥有以下特点:
l NEON™ SIMD 协处理器
l 伴有单错检测( 奇偶校验)的32KB L1指令高速缓存和32KB L1数据高速缓存
l 伴有错误纠正码( ECC)的 256KB L2 高速缓存
l 含纠错码(ECC)的256KB L2 高速缓存
l 176KB片载启动ROM
l 64KB片内RAM
1.2板载资源
l 存储
1片DDR3 256MB (可扩选512MB)
1片4G e.MMC、256M SLC NandFlash(可选)
1片4MB SPI Norflash(可扩选8MB)
l 音频
2个多通道音频串行端口(McASPs),支持TDM、I2S、SPDIF、IEC60958-1、和AES-3
l 千兆以太网
PHY采用低功耗的AR8035, 支持10M/100M/1000Mbps自适应,最多支持2路千兆网络
l 显示:LCD控制器
最高24位数据输出,每像素8位(RGB)
分辨率高达1366 x 768(最大频率像素时钟126MHz)
l 2路USB2.0 Host + PHY高速480 Mbps USB2.0,1路OTG与Host复用
l 2路CAN
l 6路UART
l 3路I2C主/从接口(标准模式频率高达100kHz,快速模式频率高达400kHz)
l 3路MMC/SD/SDIO 端口(高达48-MHz。与MMC4.3和SD/SDIO2.0兼容)
l 多达4组GPIO每组32个GPIO(与其他功能引脚复用)
l 1路电源指示灯,1路系统心跳灯(用户可自定义用处,默认为系统心跳灯)
2.工作环境

温度环境

参数
规格
说明
最低
典型
最大
单位
     工业级
工作环境温度
-40
      -----
工作环境湿度
--
%RH
不凝结的情况下
3.电气特性

电气特性

参数
规格
说明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电源输入
电压
3.3
V
J2  的77-80脚为VCC
电流
mA
I/O引脚电气特性

非AD引脚
高电平输入电压
2.0
3.3
--
V
      -----
低电平输入电压
--
--
0.8
V
      -----
高电平输出电压
2.0
3.3
--
V
      -----
低电平输出电压
--
--
0.8
V
      -----
AD引脚电气特性
高电平输入电压
--
--
1.8
V
AD引脚不能复用为GPIO
低电平输入电压
--
--
V
-----
USB
电压
V

.机械特性

机械特性

参数
规格
说明
单位
核心板尺寸
60*46
mm
--
接插件类型
2路1.27间距2*40pin
mm
插针

规格尺寸图,(光盘中提供AD格式封装库):
注: 左上角的框与右下角的圆为固定孔,同时也是核心板方向标示。
5. 引脚定义
接口原理图,详情请参考HW335X-CORE核心板原理图:
接口原理图中所有引脚的网络标号,均是CPU引脚定义名称,而非信号名称,如下图:
l  ETHER_D0_P ETHER_D0_NETHER_D1_P ETHER_D1_N等这几个引脚为核心板上PHY AR8035输出脚,详情参考HW335X-CORE核心板原理图。
6.底板设计注意事项
l  核心板推荐供电电压为3.3V,电流大于600mA。
l  核心板普通IO均为3.3V电平,但需注意AD接口电平为1.8V,核心板已提供ADC电源,并且通过VDD_ADC GND_ADC回供给底板,仅供AD测试使用,不使用时应悬空,即VDD_ADC GND_ADC为1.8V电源输出。
l  工控底板设计默认使用外部RTC时钟,VDDS_RTC引脚不需连接任何电源。如果使用内部RTC,需要给核心板VDDS_RTC引脚提供1.8V后备电源,严禁使用3V电池直接连接该引脚。
l  USB0接口USB_VBUS0引脚严禁上电直接连接至5V,否则进入USB0下载模式,无法正常启动,可以参考底板硬件设计手册。
l  XDMA_EVENT_INTR0 上电后默认配置为25M时钟输出,使用此引脚时需要注意。XDMA_EVENT_INTR1已与核心板的心跳灯D1相连,使用此引脚时需要注意。
l  JTAG口引脚最好不做他用,如JTAG_EMU0作为GPIO3_7下拉,会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l  Nandflash版本核心板以下引脚底板使用时需注意,与核心板NandFlash复用:
GPMC_AD0-GPMC_AD7 GPMC_WAITGPMC_Oen_REn GPMC_BE0n_CLE GPMC_ADVn_ALE    GPMC_WEn    GPMC_WPn
只能作为总线使用,不能另作他用如GPIO。
EMMC版本核心板以下引脚务必NC,与emmc复用:
GPMC_AD0-GPMC_AD7        GPMC_CS1n  GPMC_CS2n
l  第一路RGMII接口已经在核心板上与PHY相连,未引出,除此之外几乎CPU所有引脚都引出,方便客户使用。

网友:
www.huiweit.com  IMX6UL社区群 175493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