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
3引脚输入的是一个带有直流分量的峰峰值很小的正弦波信号,输出的是与正弦波相同频率的方波,请问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个单通道的比较器,3脚和4脚的信号做比较结果从1脚输出,3脚是正弦波,4脚是正弦波均值的直流电平,当3脚信号高于4脚和低于4脚的时候1脚分别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A:
“请问工作原理是什么?”
电压比较器。

另外,原文叙述“3引脚输入的是一个带有直流分量的峰峰值很小的正弦波信号”,还不如说标号OUT2端输入信号。

网友:
直接看这个芯片的手册不就明白了 查看详情

网友:
1楼正解,我再补充下,输入电压达到3.3V时输出其供电电压即3.3V,小于3.3V时输出-3.3V

网友:
到底哪里输入信号

网友B:
到底哪里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工作原理是什么?”
电压比较器。

另外,原文叙述“3引脚输入的是一个带有直流分量的峰峰值很小 ...

到底哪里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哪里输入信号?

“到底哪里输入信号?”
楼主说的是3脚输入信号,原文是“3引脚输入的是一个带有直流分量的峰峰值很小的正弦波信号”,我认为这样叙述并不确切,不如说“标号OUT2端输入信号”。

网友:
多谢大家的解答,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