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问题

楼主:
我的99SE为什么保存的那么多的PCB文件,为什么不覆盖老的同一图,今天没有画完的图,明天想接着画,明天一打开就让保存文件,关机前又得保存一下,弄的可多,怎么才可以覆盖同一文件,

网友:
虽然多年没有用99se啦
PROTEL99SE,原理图,PCB图包括库文件都保存在同一个DDB文件里面

网友:
检查一下软件设置,注意使用"保存“而非”另存为“选项。

网友:
能覆盖啊,结束的时候ctrl+s保存啊!so easy!

网友:
99se没怎么用过,一直用的AD的,应该差不多,毕竟一个公司出的,AD直接点保存是会直接覆盖原来的文件的,另存为会有新的不同名字的文件保存下来

网友:
99很少用,用pads比较多

网友:
箭头下的preferences选项里的右下方还有个auto save setting左键单击打开,把这里的选项去掉,应该不会再自动备份了。还有你不要双击打开sch文件,这样也会在创建个ddb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