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解惑

楼主:
uchar shuzi[] = {"0123456789."};//定义数组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定义数组

DispNChar(2,0,12,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12应该是数组长度 2,0分别是什么?
  Disp1Char(11,1,'V');                      //显示电压单位         11,1分别是什么意思?

请教上面两个语句的含义?

网友A:
没有你的程序,谁知道是什么东西。算你狠!
一般来说,会是坐标x,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的程序,谁知道是什么东西。算你狠!
一般来说,会是坐标x,y

哈哈,不好意思咯,我程序没写完,不好意思贴上来。等我弄好了在前来请教,谢谢你!

网友B:
这个得看DispNChar()的Disp1Char()的定义呀,直接看这个定义函数的内容就明白了,定义函数的时候引入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DispNChar()的Disp1Char()的定义呀,直接看这个定义函数的内容就明白了,定义函数的时候引入的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8cdc9e0100imae.html

我没明白,他显示的效果 那个提示信息和电压单位放在LCD哪个位置。还有输出到LCD的电压值不用给设定在LCD上面的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8cdc9e0100imae.html

我没明白,他显示的效果 那个提示信息和电 ...

OKOK 我知道了    等我弄好程序全部 再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你没有
#include  "cry1602.h" 这个文件,和对应的cry1602.c文件。
LCD是1602,那么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1602是2行,每行16个字符。
DispNChar(2,0,12,tishi); 是第0行,x轴从第2个位置开始显示字符串tishi,直到x轴的12,即一共显示11个字符。
Disp1Char(11,1,'V'); 是第1行,x轴第11个位置显示‘V’。

网友:
看了一下链接,估计就是7楼说的意思, 这两个函数就是显示多个字符与显示一个字符,
1602的头文件没有,只能猜,1602 还是能将就猜的,这种代码不适合用来学习,学习的话还是建议看完整的代码,或是工程demo,可以去github上面找代码的,上面资源很多。
DispNChar(X,Y,字符长度,字符串)
Disp1Char(X,Y,字符)
显示效果如下

  The volt is:
                V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你不给程序的具体内容,单凭依据程序调用,如何知道这个参数的含义?这个你只能问写程序的人了,他要是变态,非得加个程序的性别,你也没办法。。。

网友:
鬼知道是干嘛的 就算你贴了全部的代码 都没有人告诉你

来论坛不是为了看代码的,而是看处理某个问题的解决方式,重要的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