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p 与 tftp-hpa

楼主:
OK6410裸机程序下载的时候,用到了tftp服务器,在配置的时候,还是踩了很多坑(虽然教程很多),主要问题是tftp和tftp-hpa之间的关系和区别没有搞清楚。

1.安装相关软件包
apt-get install tftp(服务端)
apt-get install tftp(客户端)
apt-get install xinetd(网络守护进程)

以上命令为安装普通的tftp,还有一个升级版的(tftp-hpa)
apt-get install tftp-hpa(服务端)
apt-get install tftp-hpa(客户端)
apt-get install xinetd(网络守护进程)

要注意 tftp 和 tftp-hpa 之间存在冲突,不能一起装。

2.建立配置文件
vim /etc/xinetd.d/tftp

输入以下内容

保存以后,配置文件就完成了,但是要注意,有好多教程在分享目录增加了 -c 选项,这个选项只有tftp-hpa支持,如果在tftp下,有这个选项会出现连接超时的问题。

3.建立共享目录
建立的目录要和配置文件中的目录一致
mkdir /var/tftpboot/
修改目录的访问权限
chmod 777 tftpboot

4.启动服务
/etc/init.d/xinetd restart

5.服务器测试
在共享目录下随便创建一个文件,使用另一个终端,输入tftp 127.0.0.1(回送地址),输入get + 文件名,就可以得到共享目录下的文件,如图,测试已经成功了。

6.心得体会
经过一段摸索,终于成功解决tftp服务器的问题,最终将一个流水灯程序下载到了6410中。
【注】以上内容均在ubuntu16 上测试完成,不保证其他平台可以使用。

网友A:
服务器应该是tftp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应该是tftpd吧

多谢指正

网友B:
tftp与tftp-hpa比较,会不会有的linux版本不能用tftp安装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tp与tftp-hpa比较,会不会有的linux版本不能用tftp安装包啊

抱歉,一直复习考试,没看这个,ubuntu上安装直接apt-get就好了,之前我还用了一下红帽,那个需要自己找一个安装包,也比较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