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机使用说明书

楼主:
 螺旋输送机简介:

螺旋输送机是一种不带挠性牵引构件的连续输送设备。它利用旋转的螺旋叶片将被输送的物料沿固定的机壳内推移而进行输送工作,其情况好象被持住不能放置的螺母沿螺杆作平移运动一样,使物料前进螺旋转的力是物料的重力和机壳对于物料的摩擦力。

 螺旋输送机优点:

构造简单,横截面的尺寸小,因此制造成本较低;便于在若干位置进行中间加载和卸载;操作安全、方便;沿整个螺旋输送机机盖可以较好地密封;因此在输送过程中,被输送物料能够和外界隔离。

 螺旋输送机缺点:

在移运物料时,要克服物料与机壳、螺旋叶片的磨擦力,因此单位动力消耗大;在移运过程中,由于螺旋的作用,物料有相当严重的粉碎;螺旋叶片及机壳有强烈的磨损。

由于上述优缺点,限定了螺旋输送机的使用范围是在各种工作部件中输送各种各样的粉状、粒状和小块状的物料。如煤粉、面粉、水泥、砂、谷类、块煤和石子等,螺旋输送机不宜于输送易变质的、粘性大的、易结块的物料,因为这些物料在输送时会粘结在螺旋上,并附之旋转而不向前移动。螺旋输送机由于利用螺旋旋转而推移物料以及物料的有效流逝断面较小,故不宜于输送大块物料。螺旋输送机由于功率消耗大,因此多用在较低或中等输送量及输送长度不大的情况下。 螺旋输送机需要均匀地加料,否则容易引起积塞而造成机器的过载。

 螺旋输送机应用范围:

螺旋输送机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工业部门,如建材、电力、化工、冶金、煤炭、铝镁、机械、轻工、粮食及食品行业,使用于水平或小于20°倾角,输送粉状、粒状和小块状物料,如水泥、煤粉、粮食、化肥、灰渣、沙子等,物料温度200°以下。螺旋输送机不宜输送易变质的、粘性大的、易结块的物料,因为这些物料在输送时会粘结在螺旋上,并随之旋转而不向前移动或者在吊轴承处形成物料的积塞,而使螺旋输送机不能在正常地工作。

 螺旋输送机的总体布置和结构特征:

螺旋输送机在现代工业中通常均非单独使用,而是和其它输送机组成一个输送系统。整个输送系统中任何一台输送机的布置,都取决于该工业的生产工艺过程及其它特定条件。例如装置地位的面积、空间尺寸的限制等。

一台螺旋输送机通常由驱动装置、电气设备、螺旋输送机本体、进料装置、出料装置等几部分组成。驱动装置及出料口装在头部(有圆锥滚子轴承),这样使螺旋轴处于受拉状态,较为有利。螺旋输送机带有本说明书,所述之标准驱动装置,它由BLV摆线针轮减速机组成,这样的驱动装置在使用中具有很高的可靠性,而且效率高,经久而用,便于管理,结构紧凑。

螺旋输送机它可以装置在小倾角情况下工作,当然除在上述布置情况外,依照使用场合的不同,还有很多布置方案。使用单位可灵活运用。

螺旋输送机在头部内安有圆锥滚子轴承可承受移运物料时而产生的轴向力,在尾部轴承箱体内安装了双列向心球面轴承,由于滚动轴承的摩擦系数极小,因此轴承的功率消耗极少,滚动轴承是一种通用的机械零件,市场上可以很方便地买到,当滚动轴承用坏了以后,使用单位可以自行更换。

螺旋输送机结构及外形图

 螺旋输送机各技术参数 :
图 表2 本机技术特性表

 螺旋输送机安装的技术:
1)机器安装的正确提供了以后使用情况良好的先决条件。
2)螺旋输送机在使用地点的安装必须妥善地进行,并满足本技术条件的要求。
3)螺旋输送机安装,至少应在螺旋输送机正式安装以前20天,浇灌完成其基础,其基础应能尽可能地支撑输送机,并保证不因地基支承力太小而发生螺旋输送机的下沉和额外的变形,保证螺旋输送机在运转时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4)螺旋输送机在安装以前,必须将那些在运输途中或卸箱时粘上尘垢的机件加以清洗。
5)螺旋输送机机壳以及两端机架的纵向对称平面应安装在铅直平面内。
6)螺旋输送机机壳在水平平面内的中心线应在同一直线上。
7)螺旋输送机相邻两机壳之内表面在其相互接头处没有显著的高低。
8)螺旋输送机的各底座在机壳装妥以后均应使之着实,而后再拧紧地脚螺钉。
9)螺旋输送机在安装时其外在和机壳槽底的最小间隙不得小于7mm。
10)端部轴承组之滚动轴承端面与轴承座及端盖、端面的间隙不得小于2mm。
11)螺旋输送机经过制造厂的试装,故安装时各加工的结合面不应修改,特别是手工修改;在 各加工的结合面之间禁止加入额外的衬垫。
12)所有联结螺钉均应拧紧至可靠的程度。
13)将进料或出料口安装于螺旋输送机时应使它们的凸缘支承面与螺旋输送机的轴线平行。
14)螺旋输送机装妥以后应检查各有油处是否足够润滑量,如果不够则应加足之,其后始能进 行无负荷试车。
15)螺旋输送机装妥以后应进行连续4小时以上的无负荷试车,无负荷试车时应注意螺旋输送机装 配的正确性。
a:螺旋输送机的运转应是平滑的正确性。
b:各轴承箱不得发生漏油现象。
c:各轴承不得发热。
d:各紧固部分不得发生松动。

如果发现上述缺点,应立即矫正,而后再行运转直至无此缺点为止。

 螺旋输送机使用与维护:

螺旋输送机是用来输送粉状小块状材料的一般用途的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的各种轴承均处于输送材料所造成的灰尘中,通常它的工作环境也是不清洁的,因此,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的螺旋输送机的合理操作与保养就具有更大的意义,螺旋输送机的操作与保养主要要求如下:

1)螺旋输送机的加料应当均匀,否则容易造成输送材料的积塞现象,驱动装置的过载,造成 整台机器早期损坏。
2)螺旋输送机应在机壳内没有输送材料时,即无负荷时起动,起动后始向输送机加料。
3)为了使螺旋输送机起动时机壳内无输送材料,因此输送机在停止加料而机壳内输送材 料已被输送完毕以后方得停止运转。
4)被输送的材料内不得混入紧硬的大块材料,它可能在加料时卡住螺旋而造成螺旋输送机的 损坏。
5)在使用中经常检视螺旋输送机各机件的工作状态,注意各紧固机件是否已经松动,如果发 现有机件松动,则应立刻拧紧螺钉,使之重新紧固。
6)应当特别注意联结螺旋钢管法兰与联结动轴的螺栓是否松动,掉下或者剪断,如发现 此等现象应当立即停车并矫正之。
7)螺旋输送机各运动机件应经常加润滑。
a、 驱动装置的减速器内用汽油机润滑油HQ-10(GB485-81)每隔3-6个月换油一次。
b、 螺旋输送机两端轴承箱内用锂基脂,每半月注入一次5克。
8) 螺旋输送机特别是驱动装置应定期加以拭擦,以保持清洁。
9)螺旋输送机运转中发生任何不正常现象均应加以检查,并消除之,不得强行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