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实现空中飞鼠?

楼主:
 我没用过空中飞鼠,不知道空中飞鼠操作起来是什么样的
我猜应该是把它拿在手里,通过上下左右移动就能控制鼠标指针的位置
这次做了一个实验
用BlueNrg的HID鼠标加上lsm6dsm陀螺仪
实现了一个简易的空中鼠标
只实现了鼠标指针的移动没有处理鼠标按键和滚轮

手机端不需要装任何程序
SensorTile源码可以到github上下载
https://github.com/int8cn/SensorTile-AirMou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工了?

半成品
电视没有蓝牙
要不可以做出来当遥控器

网友B:
怎么实现鼠标点击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实现鼠标点击功能呢?

鼠标按键由ipRepVal[0]决定

//      ipRepVal[0] = BUTTON_1;
      ipRepVal[1] = xValue;
      ipRepVal[2] = yValue;

      HidDevice_Update_Input_Report(0,0,REPORT_IP_LEN_0,ipRep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