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传感器输出速率和得到的数据量不匹配

楼主:
我设置ADXL345传感器的输出速率为400HZ  I2C的通讯速率我用4US延时去读取 按理是有250KHZ 可是为什么采样才100多个数据每秒

网友:
我是用串口接收数据量大概估计的结果

网友A:
你是设置的4ms定时读取,还是每次读取成功就延时4ms,如果是后者很有可能是IIC的读取消耗2ms,建议你可以设置一个4ms的定时器这样来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设置的4ms定时读取,还是每次读取成功就延时4ms,如果是后者很有可能是IIC的读取消耗2ms,建议你可以设 ...

是传感器给的中断去读的 I2C不是有那个时序吗 我就是每位总共延时4US 那就是250KHZ 已经满足传感器的输出速率了

网友:
如果不通过中断去采集 主动去采集的话又超过400HZ,我想应该不会是单片机的工作频率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传感器给的中断去读的 I2C不是有那个时序吗 我就是每位总共延时4US 那就是250KHZ 已经满足传感器的输出 ...

哦,我看错单位了,有250KHz这么快呀,不应该呀,IIC的读取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