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输出失真

楼主:
最近实验做一个数字调制解调,想利用DAC0832产生不同频率正弦波,但焊好DAC0832后得出的波形失真,求朋友们助力!
DAC0832原理图:

示波器波形: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1、没有仔细读datasheet,甚至没有告清楚DAC0832和运放如何工作。
2、太过急于求成,直接给DAC0832输入正弦波数字信号,其实这些问题,给DAC0832一个固定数值,看看运放输出多少(既然是固定数值,用万用表测量即可),换个数值,再看看运放输出多少,问题很容易找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没有仔细读datasheet,甚至没有告清楚DAC0832和运放如何工作。
2、太过急于求成,直接给DAC0832输入正 ...

试过给DAC一个固定数值了,结果和示波器出来的差不多,数值大于64的时候,都是0.59V,小于60的时候只有0.0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给DAC一个固定数值了,结果和示波器出来的差不多,数值大于64的时候,都是0.59V,小于60的时候只有0. ...

对的。
因为需要截取datasheet中一些图片,才可能详细讲解,今天上午九时或者十时再说吧。

网友C:
电路中IOUT2需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IOUT2需要接地

谢谢,后来我接上了,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因为需要截取datasheet中一些图片,才可能详细讲解,今天上午九时或者十时再说吧。

好的,谢谢!

网友:
上图是DAC0830系列电原理图和单极性输出外部电路电原理图,摘自原厂数据手册。
图中8个机械开关,实际上是8个模拟开关。

网友:
如果DAC0832的Vref引脚接到一个稳定的正电压基准上,Iout1和Iout2引脚为地电位,那么片内各电阻中电流流向如图所示。
各开关掷于左边(数字输入为“1”)时,各电阻中电流流入Iout1,掷于右边时电流流入Iout2。所以无论开关掷于何处(无论数字输入为何值),Iout1和Iout2电流之和总相等。
那么,电流Iout1和数字输入成正比(条件是Iout1引脚地电位)。

网友:
Iout2流入地(回流到电源),不必管它。Iout1引脚要保持地电位,如何输出电压?
这就需要一个运放作为电流-电压变换(跨阻放大器)。下面电原理图中运放就是电流-电压变换器。运放线性工作时,存在“虚短”,即两输入端电位因负反馈作用总保持相等,又存在“虚断”,即运放输入端可认为没有输入电流(输入阻抗无穷大)。那么下面图中Iout1引脚实际电流为零,由此可知,电流Iout1必是经过电阻Rfb流走了,如图所示。那么我们更可以推出:运放输出端一定是负,只有运放输出为负,才可能经电阻Rfb将电流Iout1引走。

网友:
DAC0832手册中也正是这么标注的。见下面图中蓝色框中公式。公式中明确标出Vout为负。绝对值最大约为Vref。

网友:
既然我们要求运放输出一个负电压,那么显然必须使用负电源。
对LM358来说,其输出端可以很接近于电源负端(相差几十mV)。所以Vref为正5V,LM358电源为正负5V即可。但对其它非轨到轨运放,电源电压还要更大一些。例如LM1458,要输出正负5V,电源电压至少要用到正负7.5V。

网友:
如果想让运放输出为正,Vref就应该为负。DAC0832允许Vref为负。这样仍然需要一个负电源。也可以再加一个运放将前面运放输出倒相。
如果想让运放输出为双向(有正有负,随数字变化),手册中有电原理图,仍然需要使用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