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拼板不顺

楼主:
520之日,终于把单板的gerber文件做完了。这次需要拼板。我本以为应该比较简单。连接方式和工艺边,也没什么啊。找了教程。虽然折腾出来了。但和所需最终效果不同。包括连接方式等。感觉毕竟不是画图软件,资料相对少一些。也许是我没找到吧。都是在按照别人的方式去做,若需求不同,就得自己摸索。比较耗费时间啊。一些别的原因,也占用了一些时间。原来制板,提拼板需求,制版厂自己去拼。哎。不想折腾了。

网友A:
也可以交给制版厂家拼,拼的数量和其他要求提供就行
厂家这方面还是比较专业,毕竟他们了解自己的加工设备,能保证精度

网友B:
只需要告诉厂家拼板的尺寸,让厂家去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交给制版厂家拼,拼的数量和其他要求提供就行
厂家这方面还是比较专业,毕竟他们了解自己的加工设备 ...

原来就是交给厂家的, 可能需要修改几次,这样就花一些时间。这次想自己试一下,直接给他。就不用沟通了。但效果不理想。终于还是让厂家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告诉厂家拼板的尺寸,让厂家去拼就可以了。

原来就是给要求让厂家拼。 但是,可能需要修改和确认过程。就想自己弄完。减少沟通。没有实现。后来决定,不管那么多了。让厂家去弄了。

网友:
给我处理,我给你拼板

网友:
如果非要我拼板,我的做法一般是直接在PCB里拼好,然后转成gerber文件给他们,不过我从没这样做过,如果板厂非要我自己拼板,那我的回答一般都是那我换家板厂做,不用麻烦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