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嵌入式单片机开发板的远程LED亮度调节软件开发

楼主:
1) 通过电脑串口发送亮度值给STM32嵌入式单片机开发板,开发板收到亮度值后自动调节LED1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同时,将亮度值显示在TFT-LCD液晶显示屏上。亮度调节范围0%~50%~100%(表示:熄灭~中等亮度~最亮)。

网友:
PWM

如果还不懂 就把各个例程跑一遍混个脸熟 最起码还有个概念

网友A:
PWM是调节LED亮度然后将亮度值显示在TFT-LCD液晶显示屏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是调节LED亮度然后将亮度值显示在TFT-LCD液晶显示屏上呢

亮度值显示在TFT-LCD液晶显示屏上,那就写个lcd的驱动呗。有指定型号,就找资料和例程。没有的话,找个常用的型号。

网友:
这个简单,网上一大堆历程,修修补补就行80949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