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avlon MM问题

楼主:
 我用DE1-SoC板和THDB-ADA子卡做数据采集实验,以terasic的培训教程6.5节(6.5 FPGA 访HPS 内存DEMO)中的例子(bmp_save)作为基础修改,最近在QSYS生成时出一错误:Error: mm_interconnect_1: Exception during generation: Connection  is not connected ADA_Control_0_avalon_master_translator:avalon_universal_master_0 ->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如何改?那个mm_interconnect_1是什么东东?
奇怪的是,这程序调了好一阵了,之前没在这里出错。
相关错误截图。

对应端口设置如下:

网友:
建议把qsys的图片放上来,然后一起探讨,我觉得可以参考那个bmp save的例子,这个例子我看了不止一遍,甚至打印出来了,还专门研究了下avalon st接口。我感觉参考着bmpsave例子里面的接口,楼主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我貌似明白哪里错了,是自定义模块的问题,里面有一个接口名字是mm_interconnect_1,把这个多余的接口删除了就行。仅供参考,如果还有问题,方便的话把工程上传下,再不涉及机密的前提下。上传上来,大家都能帮你找问题。

网友:
感谢STM32F103的热心帮助,工程见附件。
文件较大,超过15M限制,分为4部分,这是第1部分。

网友:
文件较大,超过15M限制,分为4部分,这是第2部分

网友:
文件较大,超过15M限制,分为4部分,这是第3部分

网友:
文件较大,超过15M限制,分为4部分,这是第4部分

其中HW是FPGA工程,SW是HPS端的测试程序,内核模块就用的bmp_save例子本身的模块lab2_axi.ko
运行HPS端的测试程序时要按一下DE1_SoC板最右下的Key8按钮。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原来没有出Qsys错误以前,这个程序运行时,Linux会死机,跳出一大堆错误信息。
后来就改为只发一次突发传输,地址也固定为0x3F200000,不增加。依然见不到所传数据,依然死机。
烦请一并分析这个错误,万分感谢。

然后就出了Qsys错误,调都不让我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较大,超过15M限制,分为4部分,这是第4部分

其中HW是FPGA工程,SW是HPS端的测试程序,内核模块就用 ...

收到,明天去实验室帮你看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觉得楼主是想把AD采集到的数据通过AVALON-MM的master接口发送到HPS端的DDR2内存里面,然后HPS的内核就可以固定读取某一段地址中的数据,即实现了AD采集数据传输至LINUX系统的功能,然后还可以加上QT做一个界面,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了。最终就可以实现AD数据采集,高速传输,在线处理,界面显示。这样一体化的集成设计,我学习SOC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很方便,设计出来的东西也很牛逼,嘿嘿,牛皮吹的有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较大,超过15M限制,分为4部分,这是第4部分

其中HW是FPGA工程,SW是HPS端的测试程序,内核模块就用 ...

解决方法如下,将Avalon-MM中的Parameters参数中的Address units更改为SYMBOLS,并且将Bits per symbol更改为8。
更改完成以后,在QSYS中按下F5,刷新整个系统,然后generate,即可生成成功。

网友A:
还真是这里的问题。非常感谢STM32F103。
可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总线选的是32位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这里的问题。非常感谢STM32F103。
可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总线选的是32位哟

现在突发传输能够传输起来么?
你想做的AD采集到的数据传输至Linux的内存空间,实现了么?

网友A:
多谢关心,今天才算是真正实现了。这SoC开发磕磕绊绊的事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关心,今天才算是真正实现了。这SoC开发磕磕绊绊的事太多了。

我做出来了,adc数据转存到linux内存空间,并通过qt显示采集的波形。

网友A:
原来你也在做这方面的事,要不多交流交流。我这几天还在学Q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也在做这方面的事,要不多交流交流。我这几天还在学QT呢。

恩,行,我可以把做好的给你发一份。

网友A:
多谢了,要不直接发我的邮箱cncqzxj@126.com
另外想请教一下QT安装问题,我先是按照Altera的文档DE1_SoC_Control_Panel.pdf进行安装的,就是DE1-SoC板提供的教程的最后一篇。但发现这份文档太老,好些的连接都没有了。在网上到处搜索,现在装好了ubuntu 16.04.2 和QT 5.5.1,现在装工具链(Tool-chain)(资料第4章)时卡住了,资料上给的链接连不上,按资料上的线索,找到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其上给的是2016q3版,很难下载,偶尔下下来也报错装不上。请问你的Tool-chain是在哪里下的?什么版本?还有后面一章(第5章)要的QT Library的版本和网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要不直接发我的邮箱。
另外想请教一下QT安装问题,我先是按照Altera的文档DE1_SoC_Control_Panel. ...

这个简单,我给你个工具链,然后qmake直接用controlpanel里面提供好的,这样和板子上的一致,同时也省去了编译的过程。其实问题很简单,还有尽量使用sudo命令,那样可以省去很多权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要不直接发我的邮箱。
另外想请教一下QT安装问题,我先是按照Altera的文档DE1_SoC_Control_Panel. ...

由此看来,同时会fpga和linux的人真不多,好多问题都是要么linux不懂,要么fpga不懂,就卡在那里了。我觉得这也是soc入门那么难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