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一次for循环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用的是 mbed LPC1768
例如进行如下的操作for(int i=0;i<1;i++)  循环一次要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A:
仿真软件应该有这个功能:单步仿真,执行这条语句后再看看需要几个周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应该有这个功能:单步仿真,执行这条语句后再看看需要几个周期。

你说SimuWorks这种软件吗?它好像不能作为mbed的参考吧

网友:
把程序反汇编。看看有多少个机器周期。根据外部时钟频率和相关配置,确定当前机器周期的值,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SimuWorks这种软件吗?它好像不能作为mbed的参考吧

若是仿真不能提供此功能,那就需要在编译时生成汇编程序,从汇编程序指令查机器周期。

网友:
查反汇编吧,看看用了多少始终周期,不过通常不会有人这样写吧,只循环一次,那还要什么循环,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要循环好多次,你想知道一次的时间,如果想实际测试,多循环些次数,比如来上几十万几百万次,定时器定时,最后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