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100R 3W的电阻耐电流是多少?

楼主:
是根据W=I2*R计算吗?

网友:
是根据W=I2*R计算吗?
不能这样书写。通常写作W=I^2*R。
另外,功率通常使用字母P表示(Power),而W通常表示功(Work)。

网友A:
注意不同材料的电阻需要留取不同的余量,一般碳膜、金属膜材料的要留取20%-40%余量,水泥电阻的余量留取10%-20%,如果散热条件不好还要进一步留取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根据W=I2*R计算吗?
不能这样书写。通常写作W=I^2*R。
另外,功率通常使用字母P表示(Power),而W通常表 ...

基础知识学的不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不同材料的电阻需要留取不同的余量,一般碳膜、金属膜材料的要留取20%-40%余量,水泥电阻的余量留取10% ...

已知悉,谢啦

网友: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白搞了

网友C:
一般来说是P=I*I*R,实际使用温度会影响阻值,一般应用一半还留点余量!

网友:
注意裕量

网友D:
还要注意封装,比如相同阻值电阻,0402功率是1/16W、0805功率是1/8W,2512功率是1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不同材料的电阻需要留取不同的余量,一般碳膜、金属膜材料的要留取20%-40%余量,水泥电阻的余量留取10% ...

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P=I*I*R,实际使用温度会影响阻值,一般应用一半还留点余量!

恩,这个应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注意封装,比如相同阻值电阻,0402功率是1/16W、0805功率是1/8W,2512功率是1W。

恩,个头大了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