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串口父设备的问题

楼主:
昆仑通泰可以有很多 通用串口父设备,每个父设备当中,又可以有很多子设备
1:触摸屏有232和485各一路通道!如果只用两个父设备我还能理解,那么各分配一个,当超过两个父设备的时候,必然要共用232或者485,那超过两个父设备还有什么意义呢?2:一个父设备下,可以有很多子设备,这些子设备公用一个COM口,那么这些子设备怎么来分配使用这个公用的COM呢?比如说有 2个子设备挂在同一个父设备下,那么是不是设备1通过COM来发出一个命令,设备1发完之后再由设备2发出命令,采用这用”排队“的方式?
3:当我用485来通信的时候,同时和两个485模块通信,怎么能发出地址不一样的命令,就是说,有两个485设备接在了触摸屏的485上,当触摸屏想和地址为1的模块通信,那么触摸屏就发出地址为01的MODBUS协议,如果想和地址为2的通信,那么触摸屏就发出地址为02的MODBUS协议!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
1、一个父设备就是一个硬件,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产品线吧;
2、协议保证,例如modbus
3、可以实现

建议详细了解232、485、modubs都是什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1、232只能以一对一,因为232口的设备不能设置地址,485设备支持设置地址,所以可以1对多
2、子设备是通过地址来区分的,他们共用com口,上位机是轮询的方式和子设备来通讯的。
3、触摸屏有该机制来实现自动轮询,你设置好了不同地址的子设备,触摸屏会不断轮询下边的设备来进行通讯。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