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ad转化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我希望采集一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值(0-10V),现在采用这个模块(ad7705),它自身的芯片输入是0-2.5V,它现在采用电阻分压使得模块输入为0-5
V。我想问的是当我采用差分模式的时候,也就是去掉R7,他的输入是不是还是0-5V,我把R3换成30k,是不是输入能变成0-10v?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当我采用差分模式的时候,也就是去掉R7

差分模式,R7仍应保留(AIN-直接接地)。此时AIN+对地(也就是AIN-)电压范围是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当我采用差分模式的时候,也就是去掉R7

差分模式,R7仍应保留(AIN-直接接地)。此时AIN+对地 ...

那我只需要将r3从10k换成30k就能直接接在采集电阻的两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只需要将r3从10k换成30k就能直接接在采集电阻的两端了?

那我只需要将r3从10k换成30k就能直接接在采集电阻的两端了?

还要看看你的采样电阻与AD7705(包括电源)是否另有电气联接。“另”的意思是除AIN-端子以外。

网友B:
这个电阻就是串联在一个直流电路中的,它两端的电压会0-10V以下的变化。我就是想用这个模块去检测它两端的电压值,然后送入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只需要将r3从10k换成30k就能直接接在采集电阻的两端了?

还要看看你的采样电阻与AD7705(包括电源 ...

这个电阻就是串联在一个直流电路中的,它两端的电压会0-10V以下的变化。我就是想用这个模块去检测它两端的电压值,然后送入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就是串联在一个直流电路中的,它两端的电压会0-10V以下的变化。我就是想用这个模块去检测它两端 ...

这个电阻就是串联在一个直流电路中的,它两端的电压会0-10V以下的变化。我就是想用这个模块去检测它两端的电压值,然后送入单片机

这个,我知道。
我在4楼说的是:“是否另有电气联接”。
你那个“一个直流电路”和AD7705(包括电源)是否有电气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就是串联在一个直流电路中的,它两端的电压会0-10V以下的变化。我就是想用这个模块去检测它两端 ...

应该是没有的,不是一个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