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的积分成位移 误差巨大问题

楼主:
加速度积分为位移, 得到的值,小于正常的值一个数量级。仔细检查过运算公式,没错,但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直接积分误差肯定很大,还需要考虑相对速度,因为速度微分后是0。

此外加速度不同方向的分量(一般情况不会是正好直线),也会带来误差。

更重要的是加速度传感器本来就不是太精确,适合定性判断,不适合定量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积分误差肯定很大,还需要考虑相对速度,因为速度微分后是0。

此外加速度不同方向的分量(一般情况 ...

就是从静止开始震荡 ,我加了个高通去直流量,但结果居然小一个数量级,一般都会比真实值大的,而且也不像网上那样,起码方法可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