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打开出现这个问题,请问哪位大师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打开AD16 就会出现 最后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A:
出现dxp.EXE 系统错误
有可能是:
1.系统和版本不兼容
2.安装不正确,需要重装
3.在安装过程中就报缺少文件
如果报位置为0x7c812afb等异常,估计什么重装MDAC。
如是买的正版软件,赶快找AD代理,指导安装
如是网上找的软件,经过一系列的破解,最后成这样,,,
重新删除干净,重头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dxp.EXE 系统错误
有可能是:
1.系统和版本不兼容
2.安装不正确,需要重装
3.在安装过程中就报缺少 ...

系统装了2回不同的系统。软件也装了好几次

网友B:
是不是软件不完整,缺少什么文件?默认C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软件不完整,缺少什么文件?默认C盘

是默认的安装路径,没有改动!
这个软件之前安装还是正常的,就是电脑突然断电之后软件就不正常了,重装了系统和软件还是不行

网友:
同问,我感觉AD16不稳定,改用AD0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