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动态扫描显示24 只有2亮,,,,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yanshi(uchar n);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void yanshi(uchar n)//ms延时
{
        uchar i,j;
        for(i=n;i>0;i--){
                 for(j=110;j>0;j--){;}
        }
}

void main()
{

    while(1){
                P30=0;
                P31=1;
                P1=0x99;
                yanshi(300);
                P30=1;
                P31=0;
                P1=0xa4;
                yanshi(300);
                }
}

网友A:
1.看你的7段码是共阳的,看看数码管是否用错?
2.耐心地调延时,使得两个数字现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你的7段码是共阳的,看看数码管是否用错?
2.耐心地调延时,使得两个数字现实出来。

数码管是共阳的,然后调整延时之后,第一个数2稳定显示,但是第二个一直闪,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你的7段码是共阳的,看看数码管是否用错?
2.耐心地调延时,使得两个数字现实出来。

我再看看吧  thanks

网友:
贴程序不要贴一大坨,否则没人耐心的帮你看:

1、数码管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的,这个你要选择的时候注意;

2、还有像这种两位一体的数码管,有片选和段选的编码(片选也就是说,你要让第一个数码管点亮还是第二个数码管点亮,段选就是abcdefg等段位的显示)

网友:
你看一下,两个数码管的使能信号的时序是否正常。可以加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51单片机的IO存在读写读特性,同一个IO的操作之间需要插入其它指令,防止设置无效。或者用寄存器一次性操作,如:

P3 = 1;
for(;;)
{
  P3 ^= 0x03;
  P1=xx;
  delay();
  P3 ^= 0x03;
  P1 = xxx;
  delay();
}

另外一个问题是proteus仿真的bug,如果你设置断点,可以发现还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的IO存在读写读特性,同一个IO的操作之间需要插入其它指令,防止设置无效。或者用寄存器一次性操作 ...

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