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运放,为什么我没给信号,它输出有1.2v?

楼主:
这是超声波接收电路,我一开始,测量时发现它收到的波很乱,而且一直有,然后我不给他超声波信号,只给vcc,gnd,超声波接收端的输入引脚接地,用示波器看他有很大的噪声,如图。请问该怎么调试这种电路知道他好不好呢??大二学生,模电还没学完,求大神指教。

网友:
“超声波接收端的输入引脚接地,用示波器看他有很大的噪声,如图”
有多种可能。
一是运放产生自激振荡,二是外界对电路有强烈干扰。当然还可能是其它情况。

网友:
运放的电路图应该按规则使用运放符号来画。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并且要习惯用网络标号,看起来简洁不费事。

网友:
楼主没有指出在哪一点测量,很难判断。另外,最好用通用运放符号以方便他人阅读

网友:
还有,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VT,也不清楚这个电位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