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三轴加速计读到的数据转换成角度值?

楼主:
芯片是kionix 的KXSS5,里面有6个寄存器XOUT_H、XOUT_L、YOUT_H、YOUT_L、ZOUT_H、ZOUT_L,是代表的三个轴上的电压二进制值吧?
该怎么样把他们变成角度呢?第一次使用这种器件,datasheet翻了好几遍也没找到该怎么处理,网上也找不到参考资料,各位有谁懂的话帮帮忙,谢谢!
附上datasheet

网友A:
角度微分一次是角速度,角速度微分一次是角加速度。
不知道你的三轴加速计输出的信号是什么,猜测是角加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角度微分一次是角速度,角速度微分一次是角加速度。
不知道你的三轴加速计输出的信号是什么,猜测是角加速 ...

也就是说我把几个值积分两次就是角度了?
不同三轴加速计的输出值都不相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我把几个值积分两次就是角度了?
不同三轴加速计的输出值都不相同吗?

我说过我不知道你的三轴加速计输出的信号是什么。
如果是角加速度,那么积分两次是角度。
但是,积分常数你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过我不知道你的三轴加速计输出的信号是什么。
如果是角加速度,那么积分两次是角度。
但是,积分常 ...

好吧,我也不知道输出的是什么,手册也没介绍

网友C:
加速度传感器的三轴是有方向的,正常情况下,重力信号总是存在,因此可以通过和重力对比,利用三角函数就可以求出倾角了。这时其实只需要一个轴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传感器的三轴是有方向的,正常情况下,重力信号总是存在,因此可以通过和重力对比,利用三角函数就可 ...

现在主要是不知道读出的是什么值,由于手册描述不够详细,我把它按自己的理解除了个灵敏度,大概得到的就是加速度值,然后直接带入ADXL345的转换公式了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其实是力传感器器,并不是真正测加速度。在理想静止状态下,假设XY是水平方向,Z轴朝上,这时XY读数是0,Z是1G(具体数值要看量程对应的数值)。如果沿着Y轴旋转,那么Y轴读数还是0,XZ轴的数据会变化。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c63b187c5acfa1c7aa00cc7c.html, 附上百度文库的文章供参考。

如何计算倾角?
基本原理是利用重力加速度在不同轴向的分量进行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c63b187c5acfa1c7aa00cc7c.html, 附上百度文库的文章供参考。

如何计算倾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