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实现边界路由器去撸灯

楼主:
这几天有点小忙
板子开始长草了
周末撸起
上一篇:【KW41z】在RaspberryPi上部署KW41z TUN/TAP
只是实现了一个TUN通道
还没有完成PC直接访问thread网络node的功能
也就是实实在在的border router功能
折腾了几天,终于搞定

官方文档上完成边界路由器功能
需要使用到USB-KW41或者Freedom-MK64F来实现
经捯饬
Freedom-KW41z + RPi + OpenWRT路由器(需支持IPv6 DHCP)同样也能实现
网络拓扑如下

Freedom-KW41z —— RPi —— OpenWRT Router(CC15.05.1)
                                                   PC(win7及以上)

开撸

1、Freedom-KW41z固件准备
一个Host Controlled Device,通过USB连接到RPi
一个Router Eligible Device或者其他thread网络终端固件,使用uart shell
特别注意,Host Controlled Device的固件编译前,务必使能以下几个宏
THR_SERIAL_TUN_ROUTER,位于/source/config.h
THR_SERIAL_TAP_ROUTER,位于/nwk_ip/app/common/app_serial_tun.h
SERIAL_TAP_ROUTER,位于/nwk_ip/base/ip_media_if/ip_if_serial_tun.c
编译,烧好

2、RPi准备工作
【KW41z】在RaspberryPi上部署KW41z TUN/TAP
不过要建立虚拟的tap管道
也就是需要执行/host_sdk/host/demo/make_tap.sh
在make之前
务必要确认/host_sdk/host/demo/Thread_KW_Tun.c中的SERIAL_TAP宏为1
make后,执行./bin/Thread_KW_Tun /dev/ttyACM0 fslthr0 1
help一下 Thread_KW_Tun
后面带参数1,会使host单板factory复位后建立thread网络
实测
factory复位后建立的网络,node根本无法join
不知道是不是demo的一个八哥
楼主的解决办法是,执行
./bin/Thread_KW_Tun /dev/ttyACM0 fslthr0 1
控制台打印factoryreset ok后
ctrl + c取消
再执行
./bin/Thread_KW_Tun /dev/ttyACM0 fslthr0
这个时候就能顺利建立thread网络了
然后在node的shell中,thr join
搞定

--------------------------------------------------------看聊效-------------------------------------------------

PC机在OpenWRT上获取的IPv6地址
不是全球地址
菊花一颤
后面怎么从外网接入......

node接入thread网络后获得的IPv6地址
还是局域网地址,好桑心

算了
局域网ping一下node吧
吼吼,能通

node来ping一下PC
同通
至此,边界路由器的功能就实现了

怎么管理或者操作thread网络中的node呢?
毫无疑问,Coap嘛,server、client都有
超级轻量级的协议
和http有些类似,也是get、post
适合小微型设备使用
筒子们,firefox伺候
安装coap插件才能访问

撸上去了

get到node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还有个邪恶的动图

通过post 一个toggle字段
去点灯
that's all......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jj31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那啥,外行连“边界路由”都没有听过。表示已经自行科普中...

边界路由是不是就是提供接入点服务的路由器,而核心路由器是提供数据转发功能。两者的区别一个是用来支持多种协议接入的设备,另一个的重点在于大容量低延时的数据吞吐?

网友:
我在长沙发现了楼主

网友:
学习了
Freedom-KW41z —— RPi —— OpenWRT Router(CC15.05.1)—— PC(win7及以上)
上边是4个独立的硬件吗?
你的意思是如果OpenWRT支持IPV6就可以省去PC?

网友B:
thread网络中的节点在 br 中都对应有一个v6地址的么?这个地址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Freedom-KW41z —— RPi —— OpenWRT Router(CC15.05.1)—— PC(win7及以上)
上边是4个独立的硬 ...

是的
pc只是用来通过边界路由访问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read网络中的节点在 br 中都对应有一个v6地址的么?这个地址如何确定

都有,ipv6的地址由OpenWrt动态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Freedom-KW41z —— RPi —— OpenWRT Router(CC15.05.1)—— PC(win7及以上)
上边是4个独立的硬 ...

Demo还有OpenWrt的版本
理论上还能省去那个RPi
懒得搭OpenWrt编译环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啥,外行连“边界路由”都没有听过。表示已经自行科普中...

边界路由是不是就是提供接入点服务的路由 ...

thread网络和IP网络之间的一个路由设备
这两张网差别比较大,协议也不尽相同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东东来完成协转之类的工作

网友D:
我想一个板子(A)发数据给另一个板子(B),B再将数据通过网络发给本地服务器。这里B是不是作为一个边界路由器就可以了?A作为一个end poin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一个板子(A)发数据给另一个板子(B),B再将数据通过网络发给本地服务器。这里B是不是作为一个边界路 ...

bi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