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STM32的OTP

楼主:
这是一个几乎没人探索的地方啊.就是STM32的OTP.而且OTP是不支持擦除,支持按BIT编程,区别于FLASH.
OTP = One-time programmable bytes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1一次性的,只能从1写成0,不能从0写成1.每个bit都是独立的.编程OTP也很简单,但是暂时好像不能通过HAL库什么的.

#define FLASH_PSIZE_BYTE           ((uint32_t)0x00000000U)
#define CR_PSIZE_MASK              ((uint32_t)0xFFFFFCFFU)

void OTP_Test(void)
{
    /* Unlock Flash */
    FLASH->KEYR = 0x45670123U;
    FLASH->KEYR = 0xCDEF89ABU;

    /* If the previous operation is completed, proceed to program the new data */
    FLASH->CR &= CR_PSIZE_MASK;
    FLASH->CR |= FLASH_PSIZE_BYTE;
    FLASH->CR |= FLASH_CR_PG;

    *(__IO uint8_t *)0x1FF0F000 = 0xFF;

    /* Data synchronous Barrier (DSB) Just after the write operation
       This will force the CPU to respect the sequence of instruction (no optimization).*/
    __DSB();

    /* Lock Flash */

    FLASH->CR |= FLASH_CR_LOCK;
}

比如以上程序就是写0x1FF0F000到0xFF,等于没写哈,因为我之前已经操作过OTP了,所以第一第二个Byte就不能操作了.

比如我现在给第二字节写0xEF,如图.就是BIT4为0.

确实编程为0xEF了.

如果他真的只能编程一次,那么我现在写成F7应该是不行的吧.验证.

变成了0xE7,既不是F7也不是EF.

看计算器结果.

每一BIT独立OTP,只能为写0不能写1!

网友A:
只能从1写成0,不能从0写成1,这个是flash特性吧

网友B:
这有啥用?编程一次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能从1写成0,不能从0写成1,这个是flash特性吧

这是OTP,不支持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用?编程一次就没了

OTP,可以写MAC,序列号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OTP,不支持擦除

你看看flash特性吧,flash擦除之后全是1,写1等于没写,只能写0,写之前必须先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flash特性吧,flash擦除之后全是1,写1等于没写,只能写0,写之前必须先擦除

这个是不支持擦除,跟FLASH相反,FLASH编程1byte后该byte不给编程了,除非擦除,这个编程该byte后还能继续编程,因为每一bit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flash特性吧,flash擦除之后全是1,写1等于没写,只能写0,写之前必须先擦除

举例说明先给flash写0x55,再写0xaa,结果为0x55,因为0xaa被忽略,如果给otp写0x55再写0xaa,结果0x00,因为每bit都被写0了,可以自己试验试试,我前几天试过了.

网友D:
这个好像我记得只能写一次,然后不能擦除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我记得只能写一次,然后不能擦除的吧。。。。、

不能擦,可以继续写没为0的bi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擦,可以继续写没为0的bit

你的意思是,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写不是0的bit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写不是0的bit位?

是的,具体来说ST还带个LOCK熔丝,如果写了LOCK后,不管是1还是0,都从此固定了.因为我已经没剩下的OTP扇区就没演示了
可以做个开机自动减次数,拿64个bit出来,然后设备开机64次后就让东西报废,是不是很机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具体来说ST还带个LOCK熔丝,如果写了LOCK后,不管是1还是0,都从此固定了.因为我已经没剩下的OTP扇区就 ...

对对,这样也是一种方法。

不过,是否还可以比如用在项目上,检测仿真器引脚。如果有人坏心思想通过仿真器读flash的数据。
是不是也可以用OTP来做个卡关。不过说实话,我们也用32,但是还是没有这么用过。O(∩_∩)O哈哈~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对,这样也是一种方法。

不过,是否还可以比如用在项目上,检测仿真器引脚。如果有人坏心思想通过仿 ...

高端后面才有OTP,貌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端后面才有OTP,貌似

我印象中都有,F1的也有的。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它的用户手册中flash相关章节的。还有flash编程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印象中都有,F1的也有的。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它的用户手册中flash相关章节的。还有flash编程手册

没有,只有flash和op byte,F7和F4部分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有flash和op byte,F7和F4部分有.

我回去看看,我现在f0,f1,f4的,细节上有点混淆了。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回去看看,我现在f0,f1,f4的,细节上有点混淆了。O(∩_∩)O哈哈~

OTP的实际应用场合我还说不准,如果说MAC地址什么用唯一序列号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OTP的实际应用场合我还说不准,如果说MAC地址什么用唯一序列号不就可以了...

嗯嗯,后面真有时间的话,我研究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