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老化试验怎么做

楼主:
我单位电源设备使用不到一年就成批损坏。电源9伏0.6A, 24H连续工作.本人设计线性电源,使用寿命要大于26280小时,即三年,现在想做寿命试验,请大家赐教,怎么做

网友A:
不知道那些无故障工作xxxxx小时怎么测试出来的,我所接触到的就是高温,某个温度工作多长时间等于常温多少时间,有个换算公式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进行加速老化实验,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件会有对应的计算方式,可以参考相关经验,比如 需2-8度存放物品 37度加速老化一周 相当于一年有效期,实际上这种加速时间与长期稳定性的对应时间需要实际厂家确认,还有些物品是不适合通过加速稳定性来确认期长期有效性的。对于开关电源来说你可以参照国际 GB 2423 相关内容进行测试

网友B:
strong161,我做的是线性电源。降压,整流 ,CLC滤波,7809稳压,比较简单的。现在就是想用老化试验测试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rong161,我做的是线性电源。降压,整流 ,CLC滤波,7809稳压,比较简单的。现在就是想用老化试验测试使 ...

以我之见,先把贵“单位”这种适配器“使用不到一年就成批损坏”的原因查清楚最重要。一共没有几个元器件,容易查。是变压器烧毁,还是整流管烧毁,还是电容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rong161,我做的是线性电源。降压,整流 ,CLC滤波,7809稳压,比较简单的。现在就是想用老化试验测试使 ...

在没有查清楚薄弱环节之前做“老化试验”,高温之下仍然是连续烧毁,你怎么改进?

网友:
在例行试验室设备进行,找不可靠缺陷,在高温环境箱内,用最大负载,或最大功率,电压开关冲击,高速频率接通和断开

一般例行实验室有测试标准和方法

网友:
1.先找出具体故障点并分类(可能故障点不同,但故障原因是一样的)
2.统计故障件使用环境的分布情况
3.综合1,2的结果确定故障主要(28原则)影响因素是什么进行整改
4.使用阿氏曲线模型评估产品寿命(可同时将原设计产品一同进行测试)

网友:
温度很大的关系,还有加速老化只是一个缩小版,不能完全代替,,真正合格的应该是产品质量,

网友:
“电源设备使用不到一年就成批损坏”,这个要看是不是设计上的缺陷,老化不一定能跑出你设计上的缺陷。

这么给你说吧,有些时候,设计上的缺陷老化是跑不出来的。只有当使用到客户的具体的环境中才会出现。

希望楼主考量客户使用环境(考量这种环境会不会导致你的损坏),还有你的产品的设计等诸多因素,并不是一味滴盯着老化就能解决你的产品“电源设备使用不到一年就成批损坏”这种问题的。

网友:
比较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首先要看设计是否有不合理之处,尤其是温度方面的考量,建议在恒温箱里测一下,使用最大负载直接挂上去,跑几个小时,同时监测每个器件的温度,看一下是否有器件超过了规格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些无故障工作xxxxx小时怎么测试出来的,我所接触到的就是高温,某个温度工作多长时间等于常温多少 ...

增加样本数, 比如说设计要求是10万小时, 你希望100小时出结果, 那就同时用1000台来试验. 必要时还有加速老化等手段.

网友:
线性电源发热大, 重点查电容, 高热的器件, 大电流的接触点等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增加样本数, 比如说设计要求是10万小时, 你希望100小时出结果, 那就同时用1000台来试验. 必要时还有加速 ...

10wh可不等于100h*1000啊,差远了,尤其是输出状态取决于当前输入及当前状态,而当前状态又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wh可不等于100h*1000啊,差远了,尤其是输出状态取决于当前输入及当前状态,而当前状态又千变万化,无 ...

不懂, 咋不学习呢? 关键词: MTBF 失效率

网友C:
需要说明的是: MTBF是假设个体之间无差异, 统计上也只能这么干, 必须这么干. 美国军方最先这么干, 于是全世界都这么干, 跟QAL品质检验手段一样. 1000台产品, 抽32台全检, 1台有大问题可以全收货, 2台有大问题全退货(按验收标准不同有出入, 只是举例, 我20年前干过半年品质工程师, 多少记得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懂, 咋不学习呢? 关键词: MTBF 失效率

都说了,当前状态千变万化,个体之间差异千变万化,这只是说输入。再给你举个其他例子,MLC nand flash PE cycle 5k次,你1000个盘每个盘PE 100次和一个盘PE10w次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说明的是: MTBF是假设个体之间无差异, 统计上也只能这么干, 必须这么干. 美国军方最先这么干, 于是全世 ...

假设你有一个产品测试101个小时出现问题,很固定,那你用1000个样品都测试100h有什么用呢,根本达不到触发失效的条件,假如你增大测试样品数量比如测试10w个每个测试100小时,那是不是就能说1000w小时的无故障工作了?你这个测试方法在失效概率任何时间都是均等的情况下适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说明的是: MTBF是假设个体之间无差异, 统计上也只能这么干, 必须这么干. 美国军方最先这么干, 于是全世 ...

我这里只是提供一种测试情况,并没有否定你的测试方法,只是说你的方法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再举个例子(以下数据纯属虚构),个人pc可以工作1000小时不宕机,服务器可以工作10w小时不宕机,假如我有个人pc需要测试,是不是测试100台就可以声称达到服务器标准了,测试1000台就远远超过服务器质量了,显然这个不成立,系统有一定容错能力,但随着时间的增长,不可纠正的错误越来越多,当系统不能容忍积累的错误时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当前状态千变万化,个体之间差异千变万化,这只是说输入。再给你举个其他例子,MLC nand flash P ...

你这就是瞎举例了, 任何测试, 个体能承受远超于平均参数的测试吗? 以人的平均寿命为例, 一线城市平均为80岁上下, 你能活到1600岁吗? (按你17楼的20倍考虑)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