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USB方式使用zyUSBDev库与LPC芯片通讯

楼主:
http://www.docin.com/p-704436128.html
这个zyUSBDev库,就2个函数,一个发送一个接收,通过这样的方式PC与LPC芯片通讯

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板子意外掉线了,芯片并没有复位的情况下,通过发送与接收2个函数并不能让PC重新建立与LPC芯片的连接,觉得很奇怪。
所以想问怎么能够在芯片没有复位并且异常连接的情况下,快速重新的与LPC芯片建立连接

网友A:
添加异常处理,例如发送多少包失败的情况下自动重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异常处理,例如发送多少包失败的情况下自动重连。

你好朋友,请问怎么样自动连,这个库只有发送与接收2个函数。

网友A:
没有自动重连就自动重启,总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动重连就自动重启,总是可以的吧。

只有2个函数,怎么自动重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