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1串口发slip包头包尾0xc0时输出的为什么是0x80

楼主(2017-05-22):
stm32f411串口发slip包头包尾0xc0时输出的为什么是0x80
发送数据时,发送字节数比较少时,包头包尾显示均正确,但是数据一多的话,发送的slip包头包尾就会变成0x80,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包头

网友A:
是232、422、485还是TTL电平,如果是232电平,建议直接看一下TTL输出信号是否正常,电平转换芯片会出问题也是常有的事。

楼主:
是信号不稳定造成的,在串口缓存数据完成后,加个时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