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经典方法

楼主:
1.首先你要知道msp430的存储器结构。典型微处理器的结构有两种:冯。诺依曼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统一编码;哈佛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msp430系列单片机属于前者,而常用的mcs51系列属于后者。

0xf特殊功能寄存器;0x100x1ff外围模块寄存器;0x200-?根据不同型号地址从低向高扩展;0x10000x107f seg_b0x1080_0x10ff seg_a flash信息存储,剩下的从0xffff开始向下扩展,根据不同容量,例如14960KB0xffff0x1100

2.
复位信号是MCU工作的起点,430的复位型号有两种:上电复位信号POR和上电清楚信号PUCPOR信号只在上电和RST/NMI复位管脚被设置为复位功能,且低电平时系统复位。而PUC信号是POR信号产生,以及其他如看门狗定时溢出、安全键值出现错误是产生。但是,无论那种信号触发的复位,都会使msp430在地址0xffff处读取复位中断向量,然后程序从中断向量所指的地址开始执行。复位后的状态不写了,详见参考书,嘿嘿。

3.
系统时钟是一个程序运行的指挥官,时序和中断也是整个程序的核心和中轴线。430最多有三个振荡器,DCO内部振荡器;LFXT1外接低频振荡器,常见的32768HZ,不用外接负载电容;也可接高频450KHZ8M,需接负载电容;XT2接高频450KHZ8M,加外接电容。

有三种时钟信号:MCLK系统主时钟,可分频1 2 4 8,供cpu使用,其他外围模块在有选择情况下也可使用;SMCLK系统子时钟,供外围模块使用,可选则不同振荡器产生的时钟信号;ACLK辅助时钟,只能由LFXT1产生,供外围模块。

4.
中断是430处理器的一大特色,因为几乎每个外围模块都能产生,430可以在没有任务时进入低功耗状态,有事件时中断唤醒cpu,处理完毕再次进入低功耗状态。

整个中断的响应过程是这样的,当有中断请求时,如果cpu处于活动状态,先完成当前命令;如果处于低功耗,先退出,将下一条指令的pc值压入堆栈;如果有多个中断请求,先响应优先级高的;执行完后,等待中断请求标志位复位,要注意,单中断源的中断请求标志位自动复位,而多中断的标志位需要软件复位;然后系统总中断允许位SR.GIE复位,相应的中断向量值装入pc,程序从这个地址继续执行。

这里要注意,中断允许位SR.GIE和中断嵌套问题。如果当你执行中断程序过程中,希望可以响应更高级别的中断请求时,必须在进入第一个中断时把SR.GIE置位。

其实,其他的外围模块时钟沿着时钟和中断这个核心来执行的。具体的结构我也不罗索了,可以参考430系列手册。

上面把430单片机的基础特性交待了一下,让大家整体有了结构的印象,后面我想在写一下c语言对430编程的整体结构。基本上属于框架结构,即整体的模块化编程,其实这也是硬件编程的基本法则拉(可不是我规定的法则哦)。

首先是程序的头文件,包括#i nclude ,这是14系列,因为常用149;其他型号可自己修改。还可以包括#i nclude "data.h" 等数据库头文件,或函数变量声明头文件,都是你自己定义的哦。

接着就是函数和变量的声明 void Init_Sys(void);系统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是个整体的概念,广义上讲包括所有外围模块的初始化,你可以把外围模块初始化的子函数写到Init_Sys()中,也可以分别写各个模块的初始化。但结构的简洁,最好写完系统的时钟初始化后,其他所用到的模块也在这里初始化。

void Init_Sys()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
打开XT2振荡器
     do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
选择MCLKSMCLKXT2

//
以下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

     _EINT(); //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这里涉及到时钟问题,通常我们选择XT28M晶振,也即系统主时钟MCLK8M,cpu执行命令以此时钟为准;但其他外围模块可以在相应的控制寄存器中选择其他的时钟,ACLK;当你对速度要求很低,定时时间间隔大时,就可以选择ACLK,例如在定时器Timea初始化中设置。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InitSys();       //
初始化

                                         //
自己任务中的其他功能函数

。。。。。。。。。。。。。。。。。。。。。

                                        while(1);

主程序之后我要讲讲中断函数,中断是你做单片机任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可以说是灵魂了(夸张吗)。

                         /*****************************************************************************

各中断函数,可按优先级依次书写
                            ***********************************************************************/

举个定时中断的例子:

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_A(void)
                                     {
                                      TACTL = TASSEL0 + TACLR;                // ACLK, clear TAR
                                      CCTL0 = CCIE;                           // CCR0
中断使能
                                      CCR0=32768;                             //
定时1s
                                      TACTL|=MC0;                             //
增计数模式

中断服务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
你自己要求中断执行的任务

当然,还有其他的定时,和多种中断,各系列芯片的中断向量个数也不同。

整体的程序设计结构,包括了所有外围模块及内部时钟,中断,定时的初始化。具体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或者减少,记住,模块化设计时最有力的武器。

这可是个人总结的经典阿,谢谢支持。因为经常使用149,所以这是149的结构,其他的再更改,根据个人需要。

/*****************************************************************************\
文件名:main.c
描述:MSP430框架程序。适用于MSP430F149,其他型号需要适当改变。

不使用的中断函数保留或者删除都可以,但保留时应确保不要打开不需要的中断。

\*****************************************************************************/

//
头文件
i nclude

//
函数声明
void InitSys();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InitSys();       //
初始化

start: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     //
进入低功耗模式nn0~4。若不希望进入低功耗模式,屏蔽本句
goto start;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
打开XT2振荡器
     do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
选择MCLKSMCLKXT2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_EINT(); //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若不需要打开,可以屏蔽本句

/*****************************************************************************
端口2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2IFG&BIT0) == BIT0)
{
    //
处理P2IN.0中断
    P2IFG &= ~BIT0;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1) ==BIT1)
{
    //
处理P2IN.1中断
    P2IFG &= ~BIT1;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2) ==BIT2)
{
    //
处理P2IN.2中断
    P2IFG &= ~BIT2;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3) ==BIT3)
{
    //
处理P2IN.3中断
    P2IFG &= ~BIT3;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4) ==BIT4)
{
    //
处理P2IN.4中断
    P2IFG &= ~BIT4;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5) ==BIT5)
{
    //
处理P2IN.5中断
    P2IFG &= ~BIT5;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6) ==BIT6)
{
    //
处理P2IN.6中断
    P2IFG &= ~BIT6;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
处理P2IN.7中断
    P2IFG &= ~BIT7;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USART1
发送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Tx()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USART1
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tra1Rx()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端口1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P1IFG.0~P1IFG7
进入中断后应首先判断中断源,退出中断前应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将再次引发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1IFG&BIT0) == BIT0)
{
    //
处理P1IN.0中断
    P1IFG &= ~BIT0;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1) ==BIT1)
{
    //
处理P1IN.1中断
    P1IFG &= ~BIT1;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2) ==BIT2)
{
    //
处理P1IN.2中断
    P1IFG &= ~BIT2;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3) ==BIT3)
{
    //
处理P1IN.3中断
    P1IFG &= ~BIT3;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4) ==BIT4)
{
    //
处理P1IN.4中断
    P1IFG &= ~BIT4;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5) ==BIT5)
{
    //
处理P1IN.5中断
    P1IFG &= ~BIT5;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6) ==BIT6)
{
    //
处理P1IN.6中断
    P1IFG &= ~BIT6;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
处理P1IN.7中断
    P1IFG &= ~BIT7; //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CC1~2 TA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10))
{
    case 2:
     //
捕获/比较1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
捕获/比较2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TAIFG
定时器溢出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中断源:CC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AD
转换器中断函数
多中断源:摸拟0~7VeREF+VREF-/VeREF-、(AVcc-AVss/2
没有处理ADC12TOVADC12OV中断标志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ADC12IFG&BIT0)==BIT0)
{
    //
通道0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1)==BIT1)
{
    //
通道1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2)==BIT2)
{
    //
通道2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3)==BIT3)
{
    //
通道3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4)==BIT4)
{
    //
通道4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5)==BIT5)
{
    //
通道5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6)==BIT6)
{
    //
通道6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7)==BIT7)
{
    //
通道7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8)==BIT8)
{
    //VeREF+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9)==BIT9)
{
    //VREF-/VeREF-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A)==BITA)
{
    //
温度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B)==BITB)
{
    //
AVcc-AVss/2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USART0
发送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Tx()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USART0
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比较器A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mparatorA()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多中断源:CC1~6 TB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1()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BIV, 14))
{
    case 2:
     //
捕获/比较1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
捕获/比较2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6:
     //
捕获/比较3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8:
     //
捕获/比较4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
捕获/比较5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2:
     //
捕获/比较6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4:
     //TBIFG
定时器溢出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中断源:CC0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不可屏蔽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Nmi()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IFG1&OFIFG)==OFIFG)
{
    //
振荡器失效
    IFG1 &= ~OFIF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IFG1&NMIIFG)==NMIIFG)
{
    //RST/NMI
不可屏蔽中断
    IFG1 &= ~NMIIF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FCTL3&ACCVIFG)==ACCVIFG)
{
    //
存储器非法访问
    FCTL3 &= ~ACCVIF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基本定时器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Timer()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