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1单片机8x8点阵硬件的程序编写是怎样的

楼主:
请教:一开始用proteus画电路图跟keil编写程序时仿真都没问题,但是烧录到单片机开发板上点阵就乱码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具体的代码要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
51就别仿真了吧!直接怼51就行了呀

网友:
和数码管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八位八段数码管,动态扫描,如果我说这些没明白,那就先去看数码管吧

网友:
检查一下,仿真图中,单片机和点阵的连接关系,和实物中,二者的连接关系是否一致。

网友:
仿真和实物有区别的骚年

网友:
你要根据你的51单片机的原理图相应的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