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写的用DHT11检测温度,为什么运行报错呢

楼主:
本来打算用FPGA写一个小功能,用DHT11检测温度并显示出来,写完后程序报错,死活找不出为什么错,就来求助一下大家,希望有大神帮我过过眼,这样写对不对。下面附上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emperatrue is
    Port ( temp : in std_logic;
           vcc:out std_logic:='1';
           clk : in STD_LOGIC;
           light :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um1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temperatrue;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mperatrue is
signal i:integer:=1;
signal k:integer:=-2;
signal k1:integer:=0;
signal k2:integer:=0;
signal m:integer:=0;
signal n1:integer:=0;
signal n2:integer:=0;
signal t:integer:=1;
signal light_next: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num_next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um_next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emperatrue_nex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i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light<=light_next;
        num1<=num_next1;
        if n1=3 then
           n1<=0;
         else
             n1<=n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i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n2<=n2+1;

    if n2<1500 then
    vcc<='1';
    elsif n2<1500+20 then
    vcc<='0' ;
    elsif n2<1520+2850 then
    vcc<='1';
    end if;

    if n2=1520+2850 then
    n2<=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n1) is
begin
    case n1 is
    when 0=> light_next<="10";
    when 1=> light_next<="01";
    when others=> light_next<="11";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light_next,t) is
begin
    case light_next is
    when"10"=> case t/10 is
        when 0=>    num_next1<="00000011";
        when 1=>    num_next1<="10011111";
        when 2=>    num_next1<="00100101";
        when 3=>    num_next1<="10011111";
        when 4=>    num_next1<="00001101";
        when 5=>    num_next1<="10011001";
        when 6=>    num_next1<="01001001";
        when 7=>    num_next1<="00011111";
        when 8=>    num_next1<="00000001";
        when 9=>    num_next1<="00001001";
         when others=>  num_next1<="11111111";
        end case;
    when "01"=> case  t-(t/10)*10 is
        when 0=>    num_next1<="00000011";
        when 1=>    num_next1<="10011111";
        when 2=>    num_next1<="00100101";
        when 3=>    num_next1<="10011111";
        when 4=>    num_next1<="00001101";
        when 5=>    num_next1<="10011001";
        when 6=>    num_next1<="01001001";
        when 7=>    num_next1<="00011111";
        when 8=>    num_next1<="00000001";
        when 9=>    num_next1<="00001001";
         when others=>  num_next1<="11111111";
        end case;
    when others=>  num_next1<="11111111";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temp) is
begin
    if temp'event and temp='1' then
        k<=k+1;
        k1<=k2;
        k2<=n2;
        if k>15 and k<24 then
            if k2-k1>100 then
                if k=23 then
                    t<=t+1;
                else
                    m<=1;
                    i<=1;
                    while i<=23-k loop
                        m<=m*2;
                        i<=i+1;
                    end loop;
                    t<=t+m;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k=39 then
    k<=-2;
    k1<=0;
    k2<=0;
    t<=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写完后程序报错。那就把错误信息发出来。完整的截图。根据提示,来分析原因。

网友:
又是毕设,没有初始状态,怎么跑的起来的,这种程序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