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拆拆】拆一国产万用表并尝试校准之翻车记,附拆机视频

楼主:
 不曾拆解便不曾拥有!                      --尼古拉斯·Eric

这话我喜欢,完美刻画拆拆拆的喜悦心情!

手头一只半吃灰状态的万用表,型号DT9205,本人对万用表一无所知,只知道这货测一节新的干电池,给我测出来0.8v的电压来了!这表还挺大的,根据多人反应,这个型号的表实在令人失望,手头的都是没多久就废品了,我这个有几年了,之前还能用着的,加上本人顶多就测测电压电阻啥的,实用频率估计一年10次,所以用着觉得没啥。但是最近让我无法忍受了,测个新的干电池,电压出来竟然是0.8v。所以本着少掉坑、节约生命的原则,从坛友@strong151撸了一只fluke乞丐表,这只就可以退役随便折腾啦以下都是废话,如果懒得看,拖到底看拆机视频吧!

擦擦灰,看看尊容,接下来就是拆拆拆了。。。。

扒衣服,卸螺丝,扣盖子,然后就是下面这样了

主板正面,右上角牛屎块。。。。显示屏是斑马线连接的,不过通过两颗螺丝固定,还不错

主板背面,主要就是叠片电池接线、蜂鸣器、和保险丝座,没啥东西:

细节图,表示对万用表一无所知,看看ic咯,左下和左上各用了一颗LM324DG运放,还有几颗黄黄的电容看起来不错,另外就是最下面一大根铜线,大神解释下干嘛使的。。。

听说有万用表校准一说,仔细观察了一下,主板正面有3颗可调的电阻,想想校准应该是通过它们来实现的吧。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可以裸奔,把拆了屏幕和旋钮螺丝装上,对着另一个表,一颗颗电阻拧,死马当活马医吧,谁叫我菜呢。。。

对着另外一只表拧拧拧,然并卵,都没达到想要的值,翻车,放弃,装好,10块不邮出吧

附上拆机视频(视频原地址):

网友:
软封装的,质量一般般

网友A:
楼主拆过指针式万用表么?要不然,送你一块拆着玩玩?
当年为一块指针表(那时世界上还没有数字表),可是费了老大的心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过指针式万用表么?要不然,送你一块拆着玩玩?
当年为一块指针表(那时世界上还没有数字表),可是费 ...

支持拆解针指表        另外@shinykongcn 你个疯子,连我ID都记不得……

网友C:
就这么点?抓紧发下一贴,等你的三洋收录机

网友D:
拆得不够彻底啊,竟然不在群里直播果拆,太没看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过指针式万用表么?要不然,送你一块拆着玩玩?
当年为一块指针表(那时世界上还没有数字表),可是费 ...

maychang老师,小时候开过指针万用表的后壳,偷偷拆的,就记得里面一大盘的线了。
这种老物件现在都有点舍不得拆了,我也只能看看,并不懂,而且我一拆肯定会拆坏,那就可惜了。小时候觉得这玩意很宝贝,当时我叔叔有一个块,羡慕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拆解针指表        另外@shinykongcn 你个疯子,连我ID都记不得……

报应报应,问你你还不说,这就是天天改名的下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点?抓紧发下一贴,等你的三洋收录机

拆了一晚上呢,加上剪辑视频,好累,下一个准备拆手机,那个收音机没啥可看的,很low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得不够彻底啊,竟然不在群里直播果拆,太没看点了

直播能给我刷个跑车、游艇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过指针式万用表么?要不然,送你一块拆着玩玩?
当年为一块指针表(那时世界上还没有数字表),可是费 ...

老表不舍得,新表拆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ychang老师,小时候开过指针万用表的后壳,偷偷拆的,就记得里面一大盘的线了。
这种老物件现在都有点 ...

指针表到现在也是比较贵的,因为含机械运动部分,生产工艺复杂,难以完全自动化。
之所以现在还有生产,那是因为指针式万用表在某些使用中仍有方便之处,大部分使用已经被数字表替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表不舍得,新表拆没意思

所谓“老表”,是指具有收藏价值的表。而具有收藏价值,至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好是二战时的产品。
我说送楼主拆的表,既不老也不新,那可没有收藏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aychang老师,小时候开过指针万用表的后壳,偷偷拆的,就记得里面一大盘的线了。
这种老物件现在都有点 ...

拆指针表,并且把电路和测量原理搞清楚,我觉得是复习直流电路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指针表,并且把电路和测量原理搞清楚,我觉得是复习直流电路很好的方法。

嗯,听说有些功能测量指针表很方便,不过我可以说没用过指针表,如果能把万用表摸透,应该顶一堆教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谓“老表”,是指具有收藏价值的表。而具有收藏价值,至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好是二战时的产品。
我 ...

收藏不懂,只是觉得指针表比较珍贵,纯粹的老技术实现。如果maychang老师的表是退役的,也市场价值不高的话,愿意接受这个情谊价值高的表,拆来学习学习,顺便过过拆解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藏不懂,只是觉得指针表比较珍贵,纯粹的老技术实现。如果maychang老师的表是退役的,也市场价值不高的 ...

我手里现在有五块指针式万用表,其中三块是别人没有用了,送给我的。
在我手里也没有什么用,已经干不动了。
还有一些仪器,如低频信号发生器,也没有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播能给我刷个跑车、游艇啥的?

大家会给你加油你信吗?

网友:
另外就是最下面一大根铜线,大神解释下干嘛使的。。。
应该是20安档的分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会给你加油你信吗?

不刷礼物都是耍牛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