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oWPAN网络构建

楼主:
欲用CC2650等开发板构建一个Contiki/6LoWPAN内网和局域网,以cc26xx-web-demo为例,请教若干问题:
一、    边界路由器可用CC2650DK吗?应配置什么软件?
二、    除了内网节点、边界路由器外,还需其它硬件吗?各配什么软件?
三、    在Contiki中如何调试软硬件?
四、    PC需安装哪些客户端、服务器软件?
烦请帮忙提供一个初步方案。

网友:
1、边界路由官方用的BBB板子,DK本身不能独立完成BR的工作,得要有额外的硬件支持,DK仅仅充当虚拟网卡tun
2、除了node和br以外没有其他需要了,但是DK无法完成全部的br工作,需要带网口的硬件,为了方便选择能跑linux的板子会方便,要支持ipv6,另外调试可以用电脑替代,把DK模拟成电脑的虚拟网卡。
3、contiki的调试建议采用sniffer或者官方的仿真软件,不然只能抓瞎了。
4、默认没有应用的情况下,pc端无需额外的软件,如2中描述,如果用电脑调试需要一个脚本。
其他,方案可找专业的stack公司,国内可选美信凌科。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欲用CC2650等开发板构建一个Contiki/6LoWPAN内网和局域网,硬件拟用:树莓派3作边界路由器,CC2650 LaunchPad或SensorTag作Slip-Radio和节点,软件以cc26xx-web-demo为例,参照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c26xx_sw_examples,请教若干问题:
一、边界路由器、Slip-Radio、节点如何配置?
二、如何进行断点调试?
烦请大师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