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DC-DC的电感和电容应该怎么选?

楼主:
输入电压是3.6~4.2V
输出是电压2.0~3.6V
输出电流最大2A

手册没怎么看懂,弄错,想请问下:
1、我的要求这个芯片能满足吗?
2、DC-DC是否存在压降的问题?
3、电感和电容的值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输入电压是3.6~4.2V 输出是电压2.0~3.6V”
你的输出电压要求可调?

网友A:
“DC-DC是否存在压降的问题?”
莫名其妙。这是Step Down变换器,不能升压。

网友:
电感和电容的值应该怎么选择?
手册中给出了典型应用图,图中标注了元件数值。

网友:
1、我的要求这个芯片能满足吗?

楼主要求输入电压是3.6~4.2V,输出是电压2.0~3.6V,2A
芯片BL8031资料给:3.5V to 16V Input Voltage Range
手册给的几个图表都是输入5V 和6V以上的测试数据,不敢保证用锂电池供电时,输出2A的效果,至少手册没有具体给出

Vout vs. Iout(Vout=5.0V)的测试表中,当输出电流2A时,输出电压从5V跌落到4.6V,,感觉最大2A时的电压跌落很大
无法考证楼主在最大负载2A时,输入3.6~4.2V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B:
3、电感和电容的值应该怎么选择?
手册中,电感给出了计算公式,手册建议用4.7μH至22μH的直流额定电流,比最高值高出25%以上,还建议使用负载电流,电感器直流电阻应小于15mΩ。
电容按手册电路给出的就行

网友:
1、我的要求这个芯片能满足吗?
--->这种电源芯片,一般输出都是固定的。如果要你的范围的需要把这里的R2弄成可调电阻。但是这个估计不现实。

这里的R1直接取手册中建议的100k。而R2的取值跟你的输出有关系。Vfb就取600khz就好了。

2、DC-DC是否存在压降的问题?
--->这个芯片本来就是降压芯片啊。你想想啊,输入最大16V,假如输出是5V,肯定有降压啊。

3、电感和电容的值应该怎么选择?
---->如下图的手册中已经明确的说了,你的这个电感的取值是 4.7μH to 22μH inductor,但是建议这个电感的阻值小于15mΩ

其实这个电感就是关系到你输出电压的转换效率,纹波这些的。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建议你取2.2uh/2A的电感(手册中也说了,大的电感会提高效率)。

至于电容的计算,这个电容的计算,你不是已经知道电感的值了吗,把电感的值带入如下的公式中。
不是得到了Resr和C2的关系等式么,对吧。

这个C2,手册中已经说了,陶瓷电容,或者钽电容。一般建议是陶瓷电容,因为钽电容的使用会增加成本。

确定这个等式,你其实还有考虑一个问题,计算出这样的电容值和电容的等效电阻的关系式,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能买到这样的电容。所以一般都是取与其
值近似的电容即可。

但是手册中也写了,对于简单的应用来说,你带入如下的等式。  也可以简单的计算出C2的值啊。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你一下,

一、有关EN引脚。
--->从手册中看,EN引脚内部是接了1M电阻下拉。这个在如下的图中,使用上拉电阻的时候,这个取值 要跟输入的电压有关系,这里做个分压。因为UVLO Threshold 这个关断电压是2V,那么
假如输入16V,这个地方上拉建议是7M,这样en引脚的电压应该在16*(1/(7+1))=2V。

最后额外的问下,你的这个输入来自哪里? 输出供给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我的要求这个芯片能满足吗?
--->这种电源芯片,一般输出都是固定的。如果要你的范围的需要把这里的R2 ...

不一定非得用VR调电压, 用单片机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非得用VR调电压, 用单片机也行.

我明白大哥您的意思,因为类似这样的片子,我们就用个国产的8腿的stc来做个使能的。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明白大哥您的意思,因为类似这样的片子,我们就用个国产的8腿的stc来做个使能的。O(∩_∩)O哈哈~

工作中并不只用来点灯转电机用吧, 前不久我刚用8毛钱人民币的DC-DC代替几美金的数字电源芯片, 数字电源芯片是ARM通过I2C调电压, 我是用ARM的DAC调压, 给CORE提供0.8-1.1V电压, 需要多少电压, 软件部和测试人员自已试去, 别问我. 我不知道多少V才保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作中并不只用来点灯转电机用吧, 前不久我刚用8毛钱人民币的DC-DC代替几美金的数字电源芯片, 数字电源芯 ...

“点灯转电机用”这句我没看懂。。。。。

“8毛钱人民币的DC-DC代替几美金的数字电源芯片”,哥,给个型号,让小弟也长长见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灯转电机用”这句我没看懂。。。。。

“8毛钱人民币的DC-DC代替几美金的数字电源芯片”,哥,给个 ...

咱们也别用什么国产了, 用美国公司的如何? MP1495, SOT-23-8封装, 全内置(包括同步继流开关), 最大输出3A, 站稳了, 价钱吓死你, 买100颗样品, 含17%增值税, 单价只要9毛5, (不提币种的, 一般默认本国货币单位), 整盘报价再降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3.6~4.2V 输出是电压2.0~3.6V”
你的输出电压要求可调?

输入电压是动态变化的 锂电池供电
输出会通过电阻设定在一个固定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C-DC是否存在压降的问题?”
莫名其妙。这是Step Down变换器,不能升压。

是我问的太业余了 我是想说它是不是存在最小压降 比如3.6V的输入能否直接输出3.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电感和电容的值应该怎么选择?
手册中,电感给出了计算公式,手册建议用4.7μH至22μH的直流额定电流, ...

电感在4.7和22uH之间都可以是吗?
高出25%是指电感的最大电流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也别用什么国产了, 用美国公司的如何? MP1495, SOT-23-8封装, 全内置(包括同步继流开关), 最大输出3A ...

看到,感谢。O(∩_∩)O哈哈~,如果这个片子真这么便宜下次一定要用起来。

其实这种片子的用法,跟楼主的这个片子的用法都差不多,连引脚也相似的。包括TI的这种芯片。不过ti的片子有个“特点”,加钱昂贵。
反正,这类芯片都两种控制方法,要么接Vin,让Vin通过上拉使其使能(EN);要么通过单片机来控制EN引脚,使其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我的要求这个芯片能满足吗?
--->这种电源芯片,一般输出都是固定的。如果要你的范围的需要把这里的R2 ...

谢谢huaiqiao 很详细
我是用在光剑上的
锂电池供电
两颗DC DC芯片
一路输出2V左右
另一路输出3.6V左右
用来驱动LED
输出想通过MOSFET用PWM调节亮度
你说的R1固定R2可调应该可以吧
EN脚的电阻如果用0欧呢?
是不是大于2V就可以
电感你是想说22uH吧
是不是同样电流的情况下这个值越大电感的体积也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非得用VR调电压, 用单片机也行.

老大 我是想用这个芯片驱动LED
开始想通过在输出串联MOS用PWM调节亮度
你说的VR意思是可以通过PWM调节FB反馈来控制输出电压吗
如果是这样 两个方案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也别用什么国产了, 用美国公司的如何? MP1495, SOT-23-8封装, 全内置(包括同步继流开关), 最大输出3A ...

我挑这个芯片也花了不少时间
TI有一个新出的芯片不错sot23-5的
可惜不好买 现货网站都要10元一颗
淘宝上找了一些大多都和MP1495输入要求4.5V以上的
其他公司的芯片很多都是QFN封装 引脚多 外围器件多 体积大还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我问的太业余了 我是想说它是不是存在最小压降 比如3.6V的输入能否直接输出3.6V

开关电源是通过脉冲宽度调制来控制输出电压的。
输入3.6V输出也是3.6V,在这种开关电路中不可能,在其它形式的电路中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