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mos管驱动电机

楼主:
做大电流的电机驱动板需要并联mos管,可市面上好多能通过八九十安培的mos管,用这种mos管可以做大电流驱动板不就可以吗?可为什么好多驱动板都是并联处理的呢。。。
,,

网友:
“可为什么好多驱动板都是并联处理的呢”
那你只能问那些驱动板的设计者了。
有些情况,是厂家库存过多,让工程师设计时务必要用上,以减小库存。

网友A:
一个100A的成不,不是简单的2个50A的成本和。第二个方面,并联不会造成热集中

网友B:
单颗“八九十安培的mos管”内阻应该很大,并且PCB板的走线铜箔单独走不一定满足要求,PCB的散热不好解决

多颗MOS并联内阻要会降低很多,但多颗并联均衡性要求高,PCB板要对等均衡设计,如导致电流不均衡,问题也多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颗“八九十安培的mos管”内阻应该很大,并且PCB板的走线铜箔单独走不一定满足要求,PCB的散热不好解决

...

嗯嗯  我是用IR2110驱动mos管,如果两个mos管并联的话是一个驱动芯片同时驱动两个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100A的成不,不是简单的2个50A的成本和。第二个方面,并联不会造成热集中

嗯嗯  我是用IR2110驱动mos管,如果两个mos管并联的话是一个驱动芯片同时驱动两个mos管吗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