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C14 GPIO状态不能改变

楼主:
下面是引脚PIO2_11的初始化,原意把该引脚初始为输出低电平,但是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
写个简单的程序。实现io不停翻转功能。看看能不能实现。翻转频率可以设低一些。

网友:
确定软件没有问题,那就是IO烧了

网友:
我那个是最小系统板,有的引脚我不设置我把它接入另一块做好的板子做控制引脚也是默认高电平输出,IO低频率反转也试过,不行,引脚电平就不变

网友:
讲道理,引脚我不设置,他电平应该没有固定高低啊,

网友A:
输出低电平那断个点,确定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低电平那断个点,确定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可以运行

网友: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6);
还是要的吧,如果其它地方没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