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家里的TDR坏了

楼主:
小白求助,家里的TDR坏了
没接任何东西,本来应该显示是断开的,却显示一条直线,就和你在端口上接一个50Ω负载一样的。
接一个short上去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条50Ω的直线。
求助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属于什么情况么?要怎么处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真土豪啊,家里都有TDR,不过凭楼主提供的简单信息无法判断问题之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土豪啊,家里都有TDR,不过凭楼主提供的简单信息无法判断问题之所在。

版主啊,是公司里,俺们一心为公司服务,公司就是家么。

那还要什么信息啊,就是比如说TDR端口没接任何东西,应该就是断开的啊,现在是有一个端口什么也没有接,但显示的和接一个50ohm负载一样,一条50ohm的直线一直,不知道是不是静电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啊,是公司里,俺们一心为公司服务,公司就是家么。

那还要什么信息啊,就是比如说TDR端口没接任 ...

那么去找原厂的售后维修吧,如果连深度分析都做不到,显然不可能自行维修的。

网友:
  接上端子或不接,都有可能是一条直线。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设备,如果是TEK8000系列,把水平刻度调至2us 判断一下方波。即温湿度图标左边第二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