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ARM,CPLD,FLASH, RAM 各一片,供大家娱乐。

楼主:
    闲的慌,最近拆解了一堆POS然后里面的芯片也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法用到啥地方,所以就决定整点新花样,来个芯片级的拆解,以前闲的没事的时候摸过拆解工艺,所以这次也就简单了,芯片外的树脂封装经过固化后很难通过无损方法去除,某宝上很多卖溶解剂的,但是吧!急性,不想去买那些玩意了,还是老工艺,强酸碳化,使用浓硫酸加热后“溶解”掉封装,以前吧也没有通过显微镜观察过芯片里面到底是嘛样,传说中芯片里面金丝比较多,所以咱们也就来一探究竟吧。
本次的操作对像,就它了,
一般来说铜在浓硫酸下也会腐蚀但是腐蚀并不是太快,所以假设芯片封装会先化吧,希望芯片在板上面,封装先溶解掉,这样就会比较方便观察。
本次板上面先看看板上面主要有一片ARM芯片,一片flash,一片CPLD(原来看到边上配了个flash直接以为是FPGA,经队长指正查丝印确定,是一片CPLD),然后背面还有一片RAM芯片,不纠结,工具就几样,很简单,
浓硫酸(非专业人士,请不要模仿,浓硫酸操作要非常注意,另外浓硫酸使用完需要专业危化公司回收处理,没有条件的请不要试,环保很重要),
超声波清洗机,溶解完成后树脂会成粉块,有的粘连会难以清除,所以使用超声波清洗振动会很快清除掉使芯片内容不受损,更加完整,
接下来就是显示微镜了,公司没有立视显微镜,只有生物用透视显微镜,这个比较尴尬,因为我们这个是透视光源,所以我这边直接观看是没有光源的,需要加反光光源,所以本次只用了40和100倍观察,400倍,无强光源无法观察,显微镜是奥林巴斯的,公司穷B没有带CCD的显微镜,只能用手机通过镜筒拍了。
来一个大致溶解过程吧,把板子放到烧杯里面,加入浓硫酸就会开始反应,一下子板子就变色了,
绿油扛不住了,这个就尴尬了,绿油溶解掉肯定焊盘就保不住了,这样就不好观察了,芯片肯定会脱落。没办法,开工就不能收手了,
加热,这个要注意不能连续加热,加热一会儿就冯掉,多来几次,反应稍强烈的时候就要关火,否则后果……还有不能太急,浓硫酸比较危险,大量起烟,不停的冒泡,液体也全黑了,

半小时左右就反应完成了,完后后用大的不锈钢镊子或是玻璃棒取出板子,反应的时候有点差了PCB板子都变成丝丝的了。还芯片也全都脱下来挂在丝上面。直接把板子取出放入到大量的冷水中(废浓酸冷却后按危化废液转入到回收桶中,交专业回收公司处理),使用水冲洗一会儿,洗除硫酸,然后转入到另一个杯子,加入纯水,
使用超声波清洗几分钟,然后冲洗下,芯片基本上就干干净净的出来了。
PCB腐蚀严重,多层板中断都腐蚀到了,基本不剩啥了,找不到亲人了……,所以后面的分析都是基本芯片的体型与封装样式猜的,如有疑问,欢迎交流。
好吧!接下来看一下芯片目视下长什么样吧!CPLD错写成FPGA了,见谅。芯片内部的布局显然比一般PCB布板的时候要规整的多,都是方方正正的格式,相似的区块也说明这块功能肯定是相似的,

像flash,RAM都是一种颜色,几个大区块,表明,每个格式的功能是一样或是基本相似,这样目视的反光就差不多,看上去也知道那就是一块相同的功能区域。
接下来看一下ARM芯片,这片芯片是ATMEL的AT9系的老ARM芯片可以明显看到有多个区域的划分,每块的反光都不同,还有一块区域比较混,等会儿显微镜视图下咱们就解析一下,猜下都是啥功能区域吧,纯猜,咱不是搞芯片设计的,只能猜。
再看CPLD芯片,有点像对称的,好吧,图不清晰,没话说,上显微镜再说。
开始上镜吧,首先上场是ARM,大致这个看,区域划分如图,各位看客如何说,再来几个细节图,
flash区域,
RAM区域及引脚的金线,应该是黄金的,这颜色真黄

整体来个视频,说实话不好拍,因为手会抖,而且,芯片不好固定,不是平放的,要调焦距,要拍照,还得移动,有点尴尬,手不够用,大家就将就看吧!如果需要更好的效果,或是看特定区域,回贴我再专门拍照后提供。
接下来是flash芯片,仿佛工艺有差别,显然的工程制好像小一些,100倍下看不到中间有啥。看不清就不说吧!

再看RAM吧,也是规规整整的两大块。引脚金线相比Flash在同样的倍数下可以看得清一点细节,一条一条的,应该就是各种存数据的点吧。

最后就是CPLD了,显然的CPLD的封装做工比其它芯片的都好,为啥呢,因为所有的引脚,金丝线都在,没有一个掉线的,也可能是制程比较大,用的线粗吧,反正还都是连着的,别的都散了,另外可以看得更多的细节,各种门电路加上flash,反正你也猜不出,门在哪里,看看就好。
40倍

100倍

好吧,拆完了,不说了!各位看官,来说说见解吧,另提供高清无码图,需要的顶贴,一定拍清了给你看,还有就是想拆什么芯片看看的,可以提供建议,这是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比较急,细节不多,另外缺强光源,所以倍率也低,如果有爱好者,捐助强光源,一定上400与1000倍试试,满足你的欲望。

    所有图片限于论坛交流,论坛学习,论坛流转,未经许可,禁止任何形式转载,发布,引用。

网友:
沙发不外流  如果动手,一定要在通风橱中进行。

网友A:
我凑 壮哥 要不要这么拼啊~我是来膜拜你的 冠军就是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凑 壮哥 要不要这么拼啊~我是来膜拜你的 冠军就是你了。。。

这个贴子不是为了参赛,只是拆给大家看,前面拆的记录仪,加上饺神的解析就够了,这个纯的是为了玩!因为家里拆机板子上面的片子特别多,也没有啥用!就溶点玩玩.

网友:
cool
我觉得爪子也可以尝试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ol
我觉得爪子也可以尝试拆解一下

拆解手呀!想看不,我有

网友D:
好漂亮,这个就厉害了,你那环境真好,使劲折腾,拆拆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漂亮,这个就厉害了,你那环境真好,使劲折腾,拆拆拆~

环境不好!生物化学实验室,缺各种设备,公司连个万用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了,强顶!!!!!!!!!!!!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子不是为了参赛,只是拆给大家看,前面拆的记录仪,加上饺神的解析就够了,这 ...

随便玩玩就各种化学品 各种专业设备 服了

网友:
壮哥威武!

网友F:
那个有关flash和ram的部分 可否来张各自的整体图? 文章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个有关flash和ram的部分 可否来张各自的整体图? 文章需要,感谢楼主

flash与RAM芯片 还是ARM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flash与RAM芯片 还是ARM的?

flash和ram的芯片 整体框架图

网友:
这都是清朝的黄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flash和ram的芯片 整体框架图

40倍下拍不下芯片的,芯片太大了!

ARM芯片 RAM部分 40倍

ARM芯片 RAM部分 100倍

ARM芯片 flash部分 40倍

ARM芯片 flash部分 100倍

ARM 芯片功能区域 40倍

ARM 芯片功能区域 100倍

RAM芯片 40倍

RAM芯片 100倍

flash芯片 40倍,两部分

所有图片限于论坛交流,论坛学习,论坛流转,未经许可,禁止任何形式转载,发布,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倍下拍不下芯片的,芯片太大了!

ARM芯片 RAM部分 40倍

ARM芯片 RAM部分 100倍

...

非常感谢!

网友D:
strong151,你发财了,这么多黄金,赶紧卖了改造实验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rong151,你发财了,这么多黄金,赶紧买了改造实验室

……那点金线没有心情去 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