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选型规则!!!

楼主:
如题,现在已经知道80A的电流和26V的电压,那我该怎么去选这个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呢?跪求大神们的指点。
问了别人,别人的回答是电流*3,电压*6-8的反向耐压。
请大神赐教!!!

网友:
26V的电压应该是反向耐压吧大功率的肖特基可以找到

网友A:
京瓷Kyocera和英达NIEC 是一家
找一下MR80QZ09N 数据手册

京瓷Kyocera肖特基二极管模块MR80QZ09N:
反向耐压最高可达90V 导通电流最大为80A
反向恢复电流典型值仅30uA
正向导通压降仅0.78V
工作温度可达-40~+150℃

网友B:
这电流吓人呀!得多粗的线呀

网友C:
耐压要看负载类型,考虑极限峰值再留取至少20%余量即可。电流参数类似,需考虑峰值再留余量,并没有什么*3、*6-8一说,必须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大电流器件需要考虑散热,散热不足导致温升过高的话,需要进一步增加余量,显然这不是什么好方法且很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压要看负载类型,考虑极限峰值再留取至少20%余量即可。电流参数类似,需考虑峰值再留余量,并没有什么*3 ...

受教了,十分感谢。谢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句话我会记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京瓷Kyocera和英达NIEC 是一家
找一下MR80QZ09N 数据手册

京瓷Kyocera肖特基二极管模块MR80QZ09N:
反 ...

谢谢,其实我是更想知道选型的方法。不过也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流吓人呀!得多粗的线呀

这是我老大给我的一个小作业,主要是选型的规则。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一般在开关电源中,做续流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低,反向击穿电压高的,反向击穿电流大的肖特基,一般用在限流及保护电路
还有肖特基用在防反接电路中,正向电压较低,压降小。
但有的肖特基反向漏电流大,这是用在反向电压太大时不是很好的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一般在开关电源中,做续流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低,反向击穿电压高的,反向击穿电流大的肖特基 ...

那如果是用在防反灌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选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用在防反灌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选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先把二极管用防反电路搞懂
既然选肖特基,说明是看中的压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