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电动助力车控制器拆解

楼主:
        不久前,骑了了约6年的电动助力车坏了,爱人去修理后,把坏的控制器拿了回来,或许换了别人,坏的配件就不要了,谁让咱接触电子了呢?

壳体是铝合金的,两端的封闭罩就不是,上面有了锈迹。外边的接线,粗粗的是红黑电源线和蓝绿黄电机线,剩下的是控制线了。
拆之前先晒下工具,43合1,拆解小玩意基本上够用了:

控制器的一端是出线端,有树脂密封:

还是先拆另一端观察观察吧:

去掉锣丝:

黑黑的是防水垫,从窗口看到PCB板载铝合金内部的开的凹槽(宽度和PCB厚度匹配)里固定,这个固定方法真是稳妥。里面的管子被金属片用锣丝固定在铝合金外壳上,铝合金和管子间有散热片,用来减少热阻,增加散热效率。

一个字拆,这3个锣丝固定的好紧,怕损坏了工具,用另一个大点的螺丝刀使劲拧了下来。

锣丝上带出了散热膏,散热片和铝合金外壳之间还涂有散热膏,细节决定成败,感觉里面做工应该差不了。
拆掉另一端的锣丝,轻松的就拔出了PCB。

大部分是贴片的,两个大电容显得有点别扭,立起来,碍事,躺哪吧,管它好不好看,反正有外壳密封这,看不到。
PCB背面:

还加了根铜丝,作用你知道的!
PCB正面的主要元件,功率器件6个MOS管:75NF68。

门电路:一片74HC04、一片74HC08、两片74HC27。
运算放大器:LM358
主控:HA3089

无刷电机的简单原理示意图:

当然了,里面还包括电机的一些反馈。
除了这些,还有一片LM317。
主控是微芯的控制器,使用了16M陶瓷晶振,为什么不用好点的石英晶振?

在路测试了一个MOS管,看不出好坏,于是拆了一个。

用万用表测试了下,没坏,市场上电动车控制器也不贵,折腾的价值不大了,其实只要主控不坏,还是可以修好的。
总结:总的来说,这款控制器还算中规中矩,就不吹毛求疵了。

网友:
拆的不错,这种电动车控制器一般是铝型材做外壳,密封性要好。

6个75NF68应该是控制3相6组功率MOS管,由霍尔元件所处的位置控制电机的开启电机。

网友:
因为要求很低所以用陶瓷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