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按键控制LED灯

楼主:
我想实现按键控制LED灯亮灭,但是一直实现不了 LED灯P1口  按键P2.4--2.7  在线等
#include "msp430x14x.h"
/* 初始化P1口 */
#include

#define key1 0x10
#define key2 0x20
#define key3 0x40
#define delay_small 200

#define key_1 0xef      //定义返回键值1
#define key_2 0xdf      //定义返回键值2
#define key_3 0xbf      //定义返回键值3

void key_process_0(void);
void key_process_1(void);
void key_process_2(void);
void key_check (void);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定义键值全局变是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1OUT |= BIT1+BIT2+BIT3;                         //关LED
P1DIR |= BIT1+BIT2+BIT3;                        // 设置P1.1为输出

  //以下设置是采用不同的编写方式,新手可以参考使用
  P2IE |= BIT4+BIT5+BIT6;               // P2.4-P2.6 IO口中断使能
  P2IES |= 0x70;                        // P2.4-P2.6 I O口边沿触发中断方式设置
  P2IFG &= ~(key1+key2+key3);           // P2.4-P2.6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_EINT();                              //中断允许
  // 或直接写成 _BIS_SR(LPM4_bits + GIE);

while(1)
{
  P2IE &= ~(BIT4+BIT5+BIT6);        // P2.4-P2.6 IO口关闭中断允许
  P2IFG &= ~0x70;                   // P2.4-P2.6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key_check ();
  switch (key_value)                //对键值进行处理.采switch语法结构查询
   {
   case key_1: key_process_0();      //调用键处理程序1
              break;
   case key_2: key_process_1();      //调用键处理程序2
              break;
   case key_3: key_process_2();      //调用键处理程序3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_value=0x00;                    //键值清除
  P2IE |= BIT4+BIT5+BIT6;            // P2.4-P2.6 IO口中断使能
  P2IFG &= ~0x70;                   // P2.4-P2.6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LPM4;
}

}

//*************************************************************************
//P2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2(void)
{
switch (P2IFG)
  {
   case 0x10: key_value=0xef;
              break;
   case 0x20: key_value=0xdf;
              break;
   case 0x40: key_value=0xbf;
              break;
  default:  P2IFG &= ~0x70;             // P2.4-P2.6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break;
  }
  P2IFG &= ~0x70;           // P2.04-P2.6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LPM4_EXIT;
}

//*************************************************************************
void key_process_0(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1;
}
//*************************************************************************
void key_process_1(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2;
}
//*************************************************************************
void key_process_2(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3;
}

//**************************************************************************
void key_check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 if(0xff !=(P2IN | 0xff))           //是否有键存在?g
  {
    while(0xff !=( P1IN | 0x8f));   //一直等待按键松开
  }
else
   key_value = 0x00;                //延时去抖动无键按下,则清除键变量.
}

网友:
if(0xff !=(P2IN | 0xff))           //是否有键存在?g
你仔细检查下这个语句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真的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了